大佬们,微安表怎么验证好坏?

楼主(2022-03-29):
买了几个二手微安表,想测测好坏,搜了下没找到方法,论坛大佬们能指点下吗?

网友A:
过去在旧物市场买表头都是拿出一枚硬币、用一个手指拖着硬币接触表头一个电极柱、另一个手指接触表头的另一个极柱,此时表针应该有偏转。uA级的表头最大可以偏转盘面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只能看到微动,那么它是mA级的表头。总之、摆动越大说明表头的灵敏度越高。

网友:
微安表都首尾串联,用薇安信号源发个信号,逐个刻度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在旧物市场买表头都是拿出一枚硬币、用一个手指拖着硬币接触表头一个电极柱、另一个手指接触表头的另一 ...

正解,六十年代去旧货店淘旧表头,最实用方便的,摆动越大,灵敏度越高

网友B:
楼上都是现场急就章,
人家是已经买到手了,
想测测好坏。

想测量微安表的好坏,
简单的指针偏转可用数字表的电阻档,
指针表的X10K档的电流大约就是微安量级,
快速测量,如果指针偏转就说明表是通的。
至于准确测量灵敏度和线性,
则可用1节1.5V电池串联一个50K的电位器,
把数字表和待测表也串在中间,
调电位器到数字表分别显示50、40、30、20、10uA
看待测表的指示是否一致。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20k这一档,可以直接测量常用的微安表头。输出电流大约20-30多微安,对表头不会有什么损害。如果是4000或6000字的就用相应40k或60k档位,但不要用自动量程。有时候等万用表的自动量程切换完,表头也被大电流烧坏了。如果是MF10那种满偏电流特别低的表头需要用200k档。

如果用模拟万用表,最好是在R*1k倍率,串联100-200k电阻来测量。

网友:
串一个准确点的数字表,调输出电流,看十个等分间字的刻度去测量

网友:
详细测量的话,关注几个参数:表头的满度值---灵敏度、指针在各个刻度的位置---线性、升降偏差、摆放位置引起的偏差、还要检查磁缝间是否有杂质--引起表针卡顿

网友:
电源加电阻测量,如果有高精度万用表就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是现场急就章,
人家是已经买到手了,
想测测好坏。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20k这一档,可以直接测量常用的微安表头。输出电流大约20-30多微安,对表头不会有什么损 ...

谢谢大佬!!!!!!!!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在旧物市场买表头都是拿出一枚硬币、用一个手指拖着硬币接触表头一个电极柱、另一个手指接触表头的另一 ...

老玩表的都用这个方法!吐口唾沫一个铅角子就解决了问题。又快又准!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过去在旧物市场买表头都是拿出一枚硬币、用一个手指拖着硬币接触表头一个电极柱、另一个手指接触表头的另一 ...

五十年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