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插卡MP3该怎样接?

楼主(2022-03-29):
这块插卡MP3该怎样接?控制芯片为APQ15030.1

网友:
这不是标注的挺清楚吗

网友:
按英文字母标定的接,先搞明白英文缩写的定义。

网友:
这种东西不完整需要显示屏功能操作板用起来很麻烦倒不如再从垃圾堆检一个完整的。

楼主:
标注我知道,就是几个按键串接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少?

楼主:
按键怎么接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