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靠吗?

楼主(2022-03-29):
数字表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靠吗?

网友: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不你自己划曲线,计算放大倍数,哈。太麻烦吧。粗略测算,数字表应该是够用了。。同批次,多挑选,能差多少呢。

网友:
基本上可以算是可靠的。
但是,要注意条件。
一般是Ib 10uA, Vce 3v的条件下。

网友:
对小功率管是可靠的,而且比指针表的可靠,指针表的电压只有1.5V,数字表的测试电压高了不少。大功率管就差远了,再说那管座也没法插进去。

网友:
最可靠的做法是自己借助两个电流表搭一个测试电路,选择集电极电流和实际工作电流接近的情况下测试的结果是有实际参考价值的。由于晶体管是电流放大的器件,测试时所用的电压对测试结果影响不大。晶体管的耐压可以用摇表和电压表直接测试,简单有效。频率特性一般查手册数据,如果需要测试需要借助函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了。

网友:
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测三极管的hFE了。

网友A:
那个是直流放大倍数只供参考,一般高级的表反倒没有这个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直流放大倍数只供参考,一般高级的表反倒没有这个测试了

高级表属于正规仪表,而放大倍数是参考数值而已。所以高级表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前提是管子没坏。
例如你插一只电阻到三极管测量座的CE端,也会显示出有hfe.

网友:
要看表的档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