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M发射电路中西勒振荡器和印象中的不一样

楼主(2022-03-29):
书上第一个图里Cs电容是小电容,但是FM发射电路里C大小是512,我刚开始以为这个电路里标的是C5是12pf结果我用12pf电路根本无法振荡,用了一个6800pf的代替反而振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2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不容易起振,各个电容的搭配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集电极的680欧电阻太 ...

集电极?笔误,应该是发射极吧。

楼主好像已经没有兴趣了?

我基本按照下面的电路图做的。三个10P的用8.2P,33P的用27P。电感大约0.4uH。
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图二这个C512什么原理,感觉和西勒振荡原理不太一样,书上应该是个小电容,而这里却没有这个小电容

楼主:
求解答,这个C512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C:
怎么会没用?
首先它是一个隔直流的部件,不让晶体管的偏置短路。
其次根据电路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值。在FM的情况下,12pF是一个可能的值,能不能振荡起来全看其它电容的配置了。
再次,它和呈现分压器形式的C1、C2有一定的比例关系,C1、C2过大时将会停振。C5、C1、C2的串联值也同时对振荡频率有比较大的影响,C5的存在是为了减少晶体管的输入电容变化对振荡的影响。如果C5的值大了,晶体管参数的变化就会对振荡产生显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没用?
首先它是一个隔直流的部件,不让晶体管的偏置短路。
其次根据电路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值。在 ...

老师我主要疑惑是图二这个振荡器真的是西勒振荡吗,跟书上不一样呀,C512这个位置书上同位置都是只有10pf左右的电容,但这电路图是512电容,按理就是一个小电容串联上结电容和其他电容并联,像图一这样,这样结电容几乎没影响才能保持频率稳定,但是这电路图上是个大电容像你说的就是隔直的作用,完全没有稳定频率的作用,是图上标错了?我看好多类似的简易发射机电路都用的是512或者103这样大电容,我就很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主要疑惑是图二这个振荡器真的是西勒振荡吗,跟书上不一样呀,C512这个位置书上同位置都是只有10pf ...

我感觉标注应该是C5,12P。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主要疑惑是图二这个振荡器真的是西勒振荡吗,跟书上不一样呀,C512这个位置书上同位置都是只有10pf ...

所以他们的频率稳定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标注应该是C5,12P。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换上12pf的无法振荡,可能凑巧无法振荡吧,这种发射机真的很有问题,我看好多类似电路除了论坛里的,以前淘宝买过一个10块钱的散件电路也是说什么黑白电视的振荡电路说很稳定不跑频,同一个位置用的也是大电容103,按结构根本不是西勒振荡,这种图感觉都是瞎传

网友D:
西勒振荡器,国内又称并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图中Cs等效于并联在LC回路,Cs决定频率覆盖系数,又决定反馈量大小直接影响振荡器输出电压,取值范围以L(C+Cs)覆盖系数不超过最高1.6,C1/C2取值远大于晶体管极间电容,故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不易受极间电容影响,频率稳定性比较好。Cs等于并联到LC回路,故Cs应远小于C1/C2

楼主贴图是西勒振荡器,文中说是克拉普振荡器明显是翻译有误,克拉普(克拉泼)振荡器是串联型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E:
这个震荡电路是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独立本振电路,标注应该是C5,12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勒振荡器,国内又称并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图中Cs等效于并联在LC回路,Cs决定频率覆盖系数,又决定反馈量 ...

是的图一那个是铃木宪次的书我也觉得是翻译错了,这图是西勒振荡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震荡电路是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独立本振电路,标注应该是C5,12P。

这样啊,我多试几次,这图表示不太清楚加上我拿10pf电容试了无法振荡,我就真的用512电容了,太傻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震荡电路是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独立本振电路,标注应该是C5,12P。

你好我还有一点不太清楚,这个独立本振应该是西勒振荡电路吧,西勒振荡不是发射结和发射极电阻两端并联比C5大好几倍的电容吗,但我刚才看了一下调频收音机本振电路里这并联的电容都是10pf左右的电容,而且这个FM发射机这两个电容也是和C5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这不是和西勒振荡的原理和目的不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震荡电路是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独立本振电路,标注应该是C5,12P。

就像这个图

网友:
这个振荡电路是共集电极组态,没玩过。
看到过有调频高频头用这样的电路的。按理说论坛上有不少玩调频高频头的,也没见有回复的。
没办法,好奇心。搭了个类似的电路实测。C5用了8.2P。没有不振荡啊。
在管子的发射极测得,振荡频率67.6MHz,2.66V峰峰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勒振荡器,国内又称并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图中Cs等效于并联在LC回路,Cs决定频率覆盖系数,又决定反馈量 ...

此书翻译为克拉普振荡电路并没有错!这是一种共集电极的克拉普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图一那个是铃木宪次的书我也觉得是翻译错了,这图是西勒振荡无疑

铃木宪次的书没有翻译错!这图不是西勒振荡,是货真价实的克拉普共集电极振荡器。

网友:
西勒振荡不是发射结和发射极电阻两端并联比C5大好几倍的电容吗,但我刚才看了一下调频收音机本振电路里这并联的电容都是10pf左右的电容,而且这个FM发射机这两个电容也是和C5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这不是和西勒振荡的原理和目的不符了吗

发射极电阻两端并联的电容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成了旁路电容,高频信号全部到地了,不能通过C5形成正反馈,形成不了震荡。

网友B:
图2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不容易起振,各个电容的搭配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集电极的680欧电阻太小了,损耗过大,用一个2200欧的电阻,如果9018的β在80附近,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大约在1毫安。这个C8刚好被水印挡住,看不清,这个电容值很关键,不能搞很大的,推测是12p,512这个位置,我也倾向是C5,12P的意思,这是没问题的。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书翻译为克拉普振荡电路并没有错!这是一种共集电极的克拉普振荡电路。

无关乎晶体管共什么极接法。

串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叫克拉普(另译名:克拉泼)振荡器,特点就是主回路LC串联接入晶体管电路,串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特点是覆盖范围最大1.3,范围偏小,故适合做固定频率振荡器。

主回路LC并联后串个小电容接入晶体管电路的,叫并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又名西勒(另译:锡拉)振荡器,并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特点是覆盖范围最大1.8,覆盖范围大适合做可变频率振荡器。

以上两种解释来自于清华大学电信系专家编写组,以70年代国内电信通信技术教材编写组的认真劲,我相信不会错,书都翻掉页了我也没发现明确的错误。兄台难道比专家编写组更高明吗?

哈哈,另外考较一下兄台,铃木宪次书上翻译错误的不止这一处,凭兄台的功夫能找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笔误,应该是发射极吧。

楼主好像已经没有兴趣了?

是出现笔误,写错了,发射极,不好意思?

网友G:
没有错的  就是参数要调整下

很稳定的一款电路     可以参考原来黑白电视机的本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错的  就是参数要调整下

很稳定的一款电路     可以参考原来黑白电视机的本振电路

呵呵,是没有错。
问题是那个C5,楼主说用12P不能振荡。
有点奇怪了。

另外,这个电路一般原理书里确实是叫锡拉振荡电路的。

刚才打 西 勒  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