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SS7电子管的参数

楼主(2022-03-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遥截止中、高频五级管,类似6K3P,电路可参照现有应用。

网友:
仅有这些,,,,,,,

网友:
不知你的6SS7用在什么结构的收音机上,此管灯丝电压是6.3V,灯丝电流0.15A,如果用在有灯丝6.3V绕组的带变压器的收音机上,基本可直接用6SK7(国产6K3P)代换,但如果是用在美国的串丝机上(常用在高放和中放级)则不可以用6SK7直接替换,可以试试用12SK7直接替换,在串丝机上整机串联的灯丝电压高于原来电源6.3V,对串丝机的灯丝加热影响不大,因为供电压的降低平均分配在每个电子管上。我在维修美国收音机(6SS7作高放用,中放12SK7)时实际替换过,供你参考。

网友:
认真制作,搞清楚再做,顶

网友:
6SS7/6SS7GT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