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的蜂窝天线可以换成磁棒天线么?

楼主(2022-03-30):
我的凯歌455-D的中波蜂窝天线坏了,准备换一个,直接换成磁棒的可以么?如果可以,如何固定磁棒?

网友A:
可以找一废旧电脑机箱后挡板来固定磁棒。最好找废旧网卡、声卡等来拆挡板,近年来的机箱挡板都很薄。
挡板下部可固定到适合位置,挡板上部折90°固定磁棒固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废旧电脑机箱后挡板来固定磁棒。最好找废旧网卡、声卡等来拆挡板,近年来的机箱挡板都很薄。
挡板 ...

那个铁片不能闭口,否则就是1匝线圈.

楼主:
磁棒效果能超过原蜂窝线圈么?

网友:
你好,电子管收音机改装磁棒天线后,中波信号的接收可以得到明显改善,具体方法可参阅: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92066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效果能超过原蜂窝线圈么?

蜂窝线圈不是天线,线圈是耦合的,天线是外接的,效果取决于你外接的天线

网友:
没人能给你准确答案,利用你手头现有的材料,发挥你的想象力,动动手,磁棒天线就立起来了。没人知道你手里现在有什么材料

网友B:
我给海燕321收音机中波安装磁性天线,用一根自动铅笔的硬塑笔杆,截成合适高度,上下端用电烙铁加热顶入两个螺母,找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天线架,和磁性线圈架,配合365P可变电容,用0.51mm漆包线绕50匝(磁棒为180x10mm,如果是140mm的磁棒需要绕60匝)更换时不用仪器,在频率低端选择一个电台,把磁性天线线圈换上后,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选好的电台出现即可:
用电感表测试的电感值:
更换磁性天线之前满度盘都是电磁干扰中波几乎无法收听,更换后可以正常接受中波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海燕321收音机中波安装磁性天线,用一根自动铅笔的硬塑笔杆,截成合适高度,上下端用电烙铁加热顶入两 ...

谢谢,支架做的漂亮。

网友:
可以的,线圈电感量要与双联天线联匹配,最好再加个天线线圈(8~12圈),减少磁性天线的方向性(重要)!

原天线线圈

原天线线圈

改后

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