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SN7灯丝电压

楼主(2022-03-30):
有台6H8C推2A3的双声道单端功放,发现变压器正好有一组12V2A的绕组,想用12SN7不知能不能用,会不会有什么不良情况,先谢谢各位!

网友:
能啊,12.6V±10%都能用

网友:
完全能用。

网友:
大胆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支持尝试,非标准灯丝电压管子一般都是比较便宜,有相应的电压正好用上

网友:
前一阵$4一只搞了几只2CW4,也是非标灯丝的某热门管来着。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好象目前12SN7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