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020示波器,开机的时候,屏幕扫描线亮一下,就没有显示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30):
这个示波器就是放置是时间长了,一直没有开机,最近开机出现这个情况,我打开盖子看了一看,发现开机的时候,电路板上有2个灯丝一样的灯管,像试电笔上的氖泡一样,闪一下就不亮了,会不会是这个有问题?另外这个灯管是什么器件?请各位指教,开机后,发现显像管后面的灯丝是红的。

网友A(2022-05-02):
两个氖泡串联接在高压两端,没错。既然开机时有一亮闪过,我猜想高压没坏。倒不如先把辉度旋钮旋到最大位置,再开机试试。

网友:
老示波器大多数问题都是那些波段开关出问题,氧化居多处理起来麻烦。

网友B:
1、把示波器x轴和y轴偏转线圈的插头都取下来,开机看看屏幕有没有亮点。

2、如果没有亮点,说明故障点在示波管电路中。

3、如果有亮点,就把x轴插头接回去。把示波器设为常用的模式,开机看看有没有扫描线。如果有,说明故障点在y轴电路。

一般而言,以y轴电路出故障的机会较大。

楼主(2022-10-08):
引用 网友A:
两个氖泡串联接在高压两端,没错。既然开机时有一亮闪过,我猜想高压没坏。倒不如先把辉度旋钮旋到最大位置 ...

你好!谢谢指教,辉度旋钮旋到最大位置还是没有显示,会不会这个氖泡接触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示波器x轴和y轴偏转线圈的插头都取下来,开机看看屏幕有没有亮点。

2、如果没有亮点,说明故障点在 ...

好的,按您的说明,我再试一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