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1变频的收音机坏了,求教

楼主(2022-03-30):
手上梅花750收音机不错,准备加电子管调频,双联换成4联后,坏了。仅动过中波天线线圈,现在短波2,1米拉线有时可以收到几个台,声音宏亮,不像原来电台密集,7、9脚负电压2v左右,6脚225v,8脚100v;中波无台,7、9脚0v,6脚210v,8脚75v,短波1无台,7、9脚0v,6脚225v,8脚110v。反复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换过6u1一样问题,请老师指点。谢谢。

梅花750收音机

梅花750收音机

楼主:
短波1无台,7、9脚负4v,6脚225v,8脚110v。

网友:
人菜又爱玩,,电子管除了摔坏,在本机上面只要不瞎一般情况是鼓捣不坏件的!仔细检查你动过哪,哪里就会出毛病!!你换过双联好好看看双联线有没有接错的。双联是不是有碰片现象!

网友:
仅换了空联,就检查空联附近的线圈。

网友:
你换了空联,肯定要统调过啊.

就是2个同型号的空连,参数也不完全一致.何况是换4空连,参数差异就更大了.

楼主:
调幅联容量一样,关键没有震荡,怎样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幅联容量一样,关键没有震荡,怎样处理。

换回去,不信?最后换回去也没声音了,这事见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去,不信?最后换回去也没声音了,这事见得多了。

完全可能。

网友:
好好的机机就保持原样最好,不好动了,一般情况下动十有八九会得不偿失。要听调频就专门弄个调频机机,够你折腾好长时间了。

楼主:
现在短波2正常收听。7、9脚100欧姆处有1.8v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