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短路导致功放无输出 0电压

楼主(2022-03-30):
求思路,功率三极管全部拆下来检测过了都是好的,接U盘 后AUX输出口可以正常, 功放输出口0电压,内部功放板上俩个输入源led灯不亮,

当时带的音响有短路 然后开关了几次烧掉的, 不知道烧了哪里 怎么都找不到,主电容也测了没问题

楼主:
功率管俩脚23欧姆电阻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1500w功放

网友A:
很多大功率功放都有保护电路的,检查一下输出继电器及相关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大功率功放都有保护电路的,检查一下输出继电器及相关的电路吧

继电器正常吸合 这个也检查过了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清楚是什么功放?定压还是定阻?

定压接口顶阻接口都有, 都没有电压输出,  图片发不上来不知道为啥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先检查电源保险

网友:
功放输出用交流电压档量。好的应该有读数。

网友:
插U盘AUX输出有信号,只能说明前级小信号输入电路可能没有问题,前后级供电是分开的,上传图片看看。

网友:
没有电路图大家只能猜,无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先检查电源保险

谢谢。 修好了, 是输出继电器,虽然听见响了 但是不导通 这里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 修好了, 是输出继电器,虽然听见响了 但是不导通 里面弹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