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拉线断了可以用什么线替换?

楼主(2022-03-30):
如题!一台老收音机海鸥7A3型收音机拉线断了!

网友:
钓鱼线不错,找不到的话,修鞋匠补鞋那种线也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风筝线,效果不错

网友:
你上单位的档案室问问。

网友:
二胡的琴弦。

不是钢的那种。

网友:
珠宝店有串珠子的编织线,柔顺牢固,粗中细都有,做收音机拉线非常合适。
最好不用绞线,指针会转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米面袋子封口那种可以不

网友:
我是从拼多多买的,好用!

网友:
这个东西名词叫做蜡线.

我18元买了一大卷,还包邮的.1.0的18,0.6的16貌似是.

网友:
蜡线蜡线蜡线

网友:
用尼龙线,我以前修这种老收音机的时候换过,经久耐用。

网友:
这些东西应该备一点,搞收音机经常会用到。

网友:
我手里有好多这拉线的代用品,“帘子线”,是从轮胎厂里搞到的,二十年前有人用这线给织了个鱼网,也没用过,前年送人了。

楼主:
先买一份穿玉的线试试

网友:
也是在TB上买的

网友:
我都是用16楼说的那种帘子线代用的,非常好用。在代用前用手先把线搓揉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费太贵!

这家店我也买过多次,有很多规格的拉线,老板人也很好,拉线一定要备一点。拉线软且必须没有弹性

网友B:
换上干干净净的新拉线,看着都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干干净净的新拉线,看着都舒服

好像牡丹8402收音机,成色这么好。

网友:
我用的是钓鱼线。

感觉也就能用而已。

网友C:
网线里面拆出来的线就可以,没弹性,袖珍机用最好

网友:
拼夕夕搜轮胎线,300米一卷7.9元包邮,直径0.8,非常结实,没有弹性,很适合!

网友:
咸鱼里有卖的,28元一轴

楼主:
用了这种珠宝线顺利修复!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原则上,外观上没有毛毛就可以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C:
网线里面拆出来的线就可以,没弹性,袖珍机用最好

今天弄了点这个尼龙线,期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