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单片机不用的脚怎么处理?

楼主(2022-03-31):
是需要硬件悬空,接地,加个电阻接电源正,还是怎么的,需要根据硬件连接方式在代码中相应表示吗。(即某空脚硬连到gnd,代码中也需要将之写作0),....我正在学adc

网友:
没有功耗要求(非电池项目)的话直接悬空就好了 程序也不用管这些脚 只关注你要用的脚就行

网友:
单片机不用的脚 设置成输入.内部上拉.

楼主:
现在是用网购的新唐的n76e003通用型开发板(8元),51的。用官方的例程,adc转化结果是0.我一旦用万用表电压档量adc输入脚,能测量出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这时候,adc转换也正常了(计算结果也正确),我一旦把万用表笔从adc输入脚拿开,adc转换又不正常了,是0.我感觉受到什么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网购的新唐的n76e003通用型开发板(8元),51的。用官方的例程,adc转化结果是0.我一旦用万用表电 ...

不同单片机 IO 类型和配置方式不同,需要阅读手册,比如 ADC,作为端口的第二功能,但使用时是不是自动屏蔽端口的数字功能?

至于未使用引脚,也要看手册上的说法,因为不同单片机 IO 类型和配置方式不同,原始的巫妖是集电极开路 IO,本身就始终有内部上拉电阻,但你用的巫妖不一定是这样。

现代单片机内部上拉通常是可配置的,因此一般的建议是使用外部上拉处理未使用 IO

网友:
一般的51单片机,如果不涉及晶振,电源,adc参考等管脚,不用的管脚直接悬空就可以,但要注意干扰问题。对于其他单片机,不用的管脚首先确定功能,io口之类的设置为准双向或输入,其他的根据手册要求设置为特定状态才可悬空。

网友(2022-08-05):
一般是拉低处理或者拉高。最好不要悬空,否则有得你烦。

网友:
习惯性悬空脚都是设置软件上拉.反正软件上拉就算短路也不会有啥事.

网友:
我一般不用的脚 都剪掉了。

网友:
楼主的名字就很好呀。无所谓的。我对51,32都这样。
除非你做ADC,32中,那些不用的ADC搞一路接地,这一路在每次转换之前,去做一次采集,释放掉AD的采集电荷。这样AD可以准确些。STM的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国产某些品牌的需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