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版的华晶CD2003的确好用

楼主(2022-03-31):
      感谢论坛朋友提供的CD2003相关资料,了解到常用的收音机芯片CD2003中,华晶后期生产的T版和L版性能有所提升,正好俺手上有T版芯片和带IC插座的CD2003收音机,所以更换芯片对比了一下,可以明显感觉到T版的CD2003的底噪更低,非常值得玩,有空再买几片L版的CD2003回来试试看。

    用来对比的收音机套件,原线路是老版CD2003的设计,换上T版本CD2003无调整实际上也能正常工作。

对比用的两片CD2003:

对比的收音机,在套件基础上改用LTM455滤波器,功放部分改成IC推动:

网友(2023-04-26):
芯片标识大小写字母混编,字母大小还不一样,很有特色。

芯片上缺口、圆点很多,老衲搞不清是缺口指示 1脚,还是圆点指示1脚,也搞不清哪个圆点指示1脚。好。

管脚粗细还不一样,两端的细,中间的粗。

网友A(2023-10-02):
在某宝找了很久,最近终于找到 L 版的CD2003了,售价1元。某宝遍地是T版,可 L版真不好找。

网友B(2022-03-31):
老哥好多盒子,下面那一颗是t版本吗?插座设计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好多盒子,下面那一颗是t版本吗?插座设计好啊

是的,下面的是T版,套件是以前淘宝10多元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下面的是T版,套件是以前淘宝10多元买的。

上面一个不是华晶的,下面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下面的是T版,套件是以前淘宝10多元买的。

仔细看了下 用功放芯片就不用输入输出变压器了吗?

网友:
学到了,期待L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 用功放芯片就不用输入输出变压器了吗?

对,改成IC功放了。

网友C:
同是使用2003的收音机发觉接收效果相差很大,以为是所选的外围元件不好,原来是有各个版本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使用2003的收音机发觉接收效果相差很大,以为是所选的外围元件不好,原来是有各个版本的原因

IC版本和外部元件都影响接收效果,外围元件影响更大。

老版本CD2003也不差。

网友:
没有实际使用过2003装机,看了一下手上的230M定频接收机加有一级高放和中放,有试过加高放和中放在调频广播段灵敏度和底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3-04-19):
这个套件我也买过。我也加了一个插座在板上。后来买了十多片TA2003、CD2003、KA2297、TA8164都是插在这块板上测试的,很方便。我也像楼主老师那样,没有焊上那两个变压器,使用了音频功放IC

网友:
我有一台日本本土小机机芯片用的是CD2003。

网友:
德生R-9701短波王使用的也是这款芯片。

网友A:
楼主老师,请问某宝哪家店能买到L版的CD2003 ?
我找来找去买了不少T版CD2003和TA2003,但 L 版的CD2003是一个都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请问某宝哪家店能买到L版的CD2003 ?
我找来找去买了不少T版CD2003和TA2003,但 L 版的CD2003是 ...

根据论坛消息,T版和L版的性能是一样的,仅外围电路稍微不同。

网友D:
楼主的贴子唤起我的兴趣,用以前自制的2003+2822板试一下(均外差式,中放前均用中周+三端滤波器,鉴频是LC),加ic插座,csc、spt和cb三个块轮流上,电压3.0/4.5/6.0v,中波全是咔嚓放弃,调频段开拼,6.0 v几乎一样,4.5ⅴ时cb块略优,3.0Ⅴ时cb块明显胜出,弱台清晰点,原因不详,csc和spt块从收录机拆得,cb块网购品,看来改进得不错,适应本土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贴子唤起我的兴趣,用以前自制的2003+2822板试一下(均外差式,中放前均用中周+三端滤波器,鉴频是LC) ...

我就是买了一堆TA后才知道原来CD更好,然后再去买CD,走了不少冤枉路,还浪费钱

网友(2023-10-02):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找了很久,最近终于找到 L 版的CD2003了,售价1元。某宝遍地是T版,可 L版真不好找。

求链接

网友:
在某宝首页搜索店铺:深圳合兴电子
进入店铺后,店内搜索商品:CD2003

搜索结果里面有三种CD2003:
有两种CD2003GP是双列直插的,图片上的批号分别是DF50FE029、LETGCN4044Y。这两种我都买过,寄过来是都是L版的,批号都是KATLM39EYRA(批号第三、四位是TL,即 L版),单价1元。
另外还有一种CD2003GB是SOP16贴片的,这种收货后发现是T版,单价0.7元。
这三种CD2003都是银粉脚,未焊接过,我判断是未用过的新货。

不要买这家店的TA2003,貌似不是东芝原装,有WX字样,虽然引脚很直很整齐,但是那种镀锡引脚,不是银粉脚。单价1.14元。
还有,不要买这家店的TEA5710T,说是新货,实际上是拆机,引脚歪得厉害还沾有焊锡。把引脚一根根挑直对齐要花很长时间,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