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输出牛的选择 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2-03-31):
近期准备用6EM7(6GF7A)做推挽机,两个管子一声道搞定。准备用这个图:

请教各位老师,我手头有5.5K的推挽牛,76片叠厚40,可以用在这个线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扼流圈并一个2.2微法电容不知什么讲究?电容隔直流过交流的,脑洞阻塞了

100赫兹并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扼流圈并一个2.2微法电容不知什么讲究?电容隔直流过交流的,脑洞阻塞了

还真是~~~没注意看电源部分
我也想不通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

楼主:
梁师傅,放大部分没啥问题吧?电源我会用另外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

谢谢!这个管子单端一般用3.5K,当然看电压,或初次级比。理论上推挽5K~6K应该能行,就是不知道电压要不要调整。

小日的线路我一般都会改,借用结构,做过比较多日系电路,他们的工作点很多偏低,估计跟听音习惯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梁师傅,放大部分没啥问题吧?电源我会用另外的结构。

波波?这图估计不行,功率管自偏35伏,输入灵敏度500mV峰值,第一级要有70倍放大量,管缈值要200,三极管有这么大的?还是两级放大为好,加闭环负反馈也方便。

网友D:
    电源电路中的滤波部分扼流圈并联电容没有道理,整流输出时脉动直流,扼流圈用途就是阻断交流,而电容是隔直通交的,这样一来就相互抵消了。就电工学而言交流电路来看,电感的相位角超前90度(+90),电容滞后90度(-90),并联后就是矢量和,抵消一部分(两个矢量可能不等)。只能提高功率因数。他这个滤波电路靠的是后面的大电解电容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波?这图估计不行,功率管自偏35伏,输入灵敏度500mV峰值,第一级要有70倍放大量,管缈值要200,三极管 ...

是的呢。那我修改一下,我不太会计算工作点,单端线路没有问题,推挽计算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路中的滤波部分扼流圈并联电容没有道理,整流输出时脉动直流,扼流圈用途就是阻断交流,而电容是 ...

这个是并联谐振吧,提供100HZ下的高阻抗。问题是它的Q值严重依赖负载大小,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时候,谐振电路的Q值非常低,也就失去这种电路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路中的滤波部分扼流圈并联电容没有道理,整流输出时脉动直流,扼流圈用途就是阻断交流,而电容是 ...

那要扼流圈就没多少用途了。至少没起到该有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波?这图估计不行,功率管自偏35伏,输入灵敏度500mV峰值,第一级要有70倍放大量,管缈值要200,三极管 ...

对了,输出牛阻抗用5.5K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扼流圈就没多少用途了。至少没起到该有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扼流圈就没多少用途了。至少没起到该有的作用。

扼流圈与电容都有内阻,L,C矢量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输出牛阻抗用5.5K没有问题吧?

没用过这个管,最好找到特性曲线图,画负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扼流圈与电容都有内阻,L,C矢量和,

谢谢于版!
扼流圈本身的作用是知道的,这里若在扼流圈两端并联电容,感觉扼流圈的作用被“弱化”了。
印象中,很久以前在某个图纸上见过扼流圈并电容的,但非常非常小,好像是PF级的。这里2.2U感觉好大。到时候我也试试看,用不同容量的,或许有另外的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扼流圈与电容都有内阻,L,C矢量和,

         交流正弦量有四种的不同表示法:三角函数表示法;正弦曲线表示法;旋转矢量表示法;复数表示法。它们的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用来表示一个交流正弦量的,所以它们是四位一体。只要知道一种表示形式,便可求出其余三种表示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
扼流圈本身的作用是知道的,这里若在扼流圈两端并联电容,感觉扼流圈的作用被“弱化”了。
...

对,“弱化”。并2000P一下的电容还有用,去除电源的高频杂波与高次谐波,这个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去除高次谐波。

网友:
这个并联谐振电源滤波电路曾经做过,是参照有一期《电子报》介绍的原理,记得图上扼流圈的参数是1H,谐振频率100Hz,优点是简化了电感线圈的制作,由于谐振回路阻抗很高,滤波后电源交流波纹很小,比单纯增大电容或电感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