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四种电源的波形,析胆机电源的选择

楼主(2022-03-31):
       四种开关电源分别为反激、正激、半桥和LLC半桥
    为了便于交流,在帖中出现的几个项目说明一下测试方法。
   电源纹波,在本帖中是指电源输出端的低频、高频和开关噪声的总和。测量方式为线夹,带宽20M(用线夹测主要是方便,与标准测相比,开关噪声大了很多,低频和高频波基本还是一样的,方便在相同条件下作比较)。
   为了看得清楚,贴一张没有调整的电源满载总纹波图,总纹波幅值为726mv。

1、低频纹波,上图中亮色的是低频100Hz的纹波,幅值是560mv。该纹波主要通过调电压环路的积分阻容来降低。
调整后100Hz的纹波降低明显,幅值降到了92mv,总纹波也跟着降低到305mv。

2、高频纹波,是与电源工作频率同频率的波,是反应电源作功时的滤波效果,这个与电容体质、容量和电感等有关。
不同拓扑的高频波的波形不一样。
下图是DELL同一规格电源,但采用了二种不同的拓扑,一种是正激,另一种是LLC软开关。正激电源的纹波是比较刚劣的三角波(反激也是三角波),LLC电源的纹波则是比较友好的馒头波。

3、开关噪声,看上面的图,软开关的明显比硬开关的低。

4、母线电压,是指高压整流滤波电容二端的电压。母线电压有宽电压、窄电压和定电压。宽电压的能在100-220v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母线电压的变幅大。窄电压是在指定的电压下工作,如100V、220V,母线电压的变幅小。定电压的是有主动PFC升压电路,设定后母线电压就不会有变动。

5、原边与副边,是指隔离电源变压器的二边,有功率管作功的称原边,另一边就称为副边。

几种电源的比较

第一种:反激电源(用宽电压设计的24V约50W的电源举例)

1、功率管驱动波形。由于开通时间短,关闭时间长,为了维持输出电压,就必需升高输出峰值电压,再由变压器储能缓释放加电容吸收平抑电压纹波。下面4张图是输出1-4A,

由于是宽电压设计,即使超一倍功率,功率管的开通也不能达到最大占空比。

2、副边输出端波形。下图中的四个波是对应上面图的1-4A波。从图中可以看出频率不变占空比逐步变大,但只有半个波,所以只需要用一支整流管。

3、副边输出波的峰值高。
       单端调宽类的开关电源,由于架构决定了输出幅值必须要高才能满足输出电压要求。输出峰值不随功率变化,就是轻载与重载,输出峰值是一样的,仅是开关噪声会增大。
    如上面图的24V电源,实测变压器输出总峰值达110V,扣除开关噪声后还有96V的峰值,是输出电压的4倍。

另一款24V150W的峰值还要高,扣除开关噪声还有123V左右,是输出电压的5倍多。
24V2A变压器副边输出波

       有些坛友用反激电源做胆机电源容易坏的原因就是峰值太高,整流管耐压不够而容易烧管。测过一台用于6P6P的反激电源,灯丝6.3V,当灯丝输出1.6A时,变压器副边输出峰值超1000V,而正常工作时的输出电压是270V。
解决方法:用串管方式,就是用二只整流管串起来。
      采用窄电压设计的另一款24V电源的副边波就能达到最大占空比,这样能减轻电容滤波压力,使输出纹波更小一点。
24V1A变压器副边输出波

24V4A变压器副边输出波

24V6A变压器副边输出波

从上述对比图可以看出,输出峰值是大功率大于小功率,宽电压大于窄电压。
   所以在用调宽(PWM)类电源时,有些烧友宁愿要电压有波动的开环方式,也不要有稳压闭环的方法,根源就是这个占空比。电压开环的电源是以最大占空比工作(约80%左右),所以在动态供电场合下会好一些。弥补方法:加一级LC滤波。
开环波图

4、被动电压的波动大。
开关电源要用于胆机,电压环路主控一定要在灯丝端,虽然高压端功率大于灯丝,但是匝电流是灯丝大于高压,所以要放在灯丝端,高压只能作被动输出电压。因此,高压是与灯丝电压关联,灯丝设定高,高压也高。同时高压也随灯丝电流牵制,灯丝电流大高压高。另外,高压与带载程度有关,带载轻电压高,带载重电压低。这种调宽(PWM)类的电源变幅相当大,特别是胆机刚开机时,灯丝重载,高压空载时电压更高。
刚开机时电压飘高

改善方法:加装超电压分流电路,就是用稳压管加功率管和功率电阻进行限压。如正常工作时高压是270V,在刚开机时电压会升到400伏左右,可选用300-350V稳压管进行限压。
图示

第二种:正激电源。原边驱动波同反激电源一样,副边波形有所不同,
正激24V1A波

正激24V10A波

正激电源输出端必须要有续流电感,不合适用于多电压输出,基本上不合适用于胆机。

正激电源用法很多,有单管正激、双管正激、移相、交叉、倍频等做法与叫法很多。单管正激与反激相比,除了功率大一点,EMI略好一点外,其他优势并不明显,而且成本也高。而采用其他方式做的正激电源就有明显优势,主要是纹波明显变小,功率能做得更大。
下图是单管正激与服务器双变交叉电源的波形,从图形中可以看出,二个波形交叉互补,所以纹波降低,功率更大。
正激12V双变压器波

合成后的波

第三种:半桥硬开关电源,如LT494等。
下图的3个波是从轻载到重载,频率不变占空比变,但有正负二个波,所以必须要用二只整流管,组成全波整流,也可以用四只整流管组成桥式整流,电压加倍或变成+-电压。
这类电源的动态输出效果比反激好一些,也有输入电压宽、窄设计之分。
半桥从轻载到重载四个驱动波,

下图是50V半桥电源的对地输出波,约3倍多一点,如设计用桥式整流的大约有1.6倍。比单端类电源好多了。
半桥50V4A变压器副边波
上述三种电源是以前一统天下的主要电源,都是调宽(PWM)类。

第四种:LLC电源,是目前相当优秀的电源,表现为效率高、纹波低、噪声小、用料省等,不需要储能或滤波的大电感。
优点:
1、纹波小,主要是与上面三种电源的调制方式不同,该类电源采用了固定占空比,一般是98%是开通,输出功率的控制有变频方式和变母线电压方式,常见的是变频方式。下图是变频方式从轻载到重载的4个波,从图中可以看出,占空比不变,而是频率有变化,轻载的频率高,重载的频率低。
LLC电源轻载到重载四个波

由于占空比不变,加上占空比大,达98%,所以输出基本是一条直线,作功的纹波相当低。
下图是上下波和整流合成图

2、噪声低,高频噪声的主要来源是功率管和整流管的开关时产生的噪声,由于LLC电源采用了软开关,不同于上面三种的硬开关,而且电流又是近似正弦波,所以功率管的开关噪声就明显低了,由于电流近似正弦波,整流管的开关噪声也跟着小了。下图是功率管的驱动、电流和谐振电容的电压波形。

用接地弹簧实测100V400W输出的高频噪声,幅值只有88mv,作功纹波21mv。用二种方式测试见下图

3、效率高。目前的开关电源的无用功耗主要在开与关时产生,所以硬开关电源的损耗是功率管最大、整流管其次,变压器最小。LLC软开关电源的损耗是(磁集成)变压器、整流管或功率管,后二者要看电源输出,如低压大电流则是整流管功耗大于功率管,如高压小电流则反之。
无主动PFC的情况下有93%以上的效率。

4、副边输出波的峰值低。基本是输出电压加倍多一点。如下图33V的输出电压,峰值为67.6V。如设计是用桥式整流的电路,就只比输出电压高2%左右。

5、频率高,一般LLC电源的频率在100K以上,经整流后就是200K以上的波峰。而ATX494半桥电源频率约30K,经整流后变成约60K的波峰。一般来说频率高的更合适用于音响。

6、高压变幅小,电压增高部分的能量低,比较适用于胆机高压。由于输出峰值低,所以轻载与重载的电压波动小,空载时电压有少量飘高,但能量很小,只要加一点微载就能降下来,而PWM类电源基本上是同功率比的下降,二者有质的区别。再有受灯丝电流大小的影响也小,所以更适用于胆机。
     至于,灯丝电流大小与高压的比值等相关的高压波动,在以前发的帖中已图示说明过。

     啰啰嗦嗦说了一些,不知对否,请坛友们斧正,共同探讨、相互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新烧,还是老烧,他们也许烧糊涂了:都能听出铁芯的声音表现呢,用新片,比如Z11之类的,说是Z11, ...

陈述观点无可厚非,技术论坛,公开场合,多少要互相留面子,谁跟谁都没仇,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各有爱好、各有理解,不要强求别人一定接受和认同自己的观点,说话留一线朋友好见面。

网友B: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网友C:
LLC芯片常用有哪些?本帖使用的LLC是什么型号?初学都不知道怎么找。

用于电子管。

网友D:
觉得胆机还是用牛实在,质量好的牛牛一辈子都坏不了,有文物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谢谢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LLC芯片常用有哪些?本帖使用的LLC是什么型号?初学都不知道怎么找。

用于电子管。

用于LLC电源的控制芯片很多,有各种功能芯片,如有的带PFC控制、有的不带驱动、有的带自起动、有的检流模式是电容式等等。其中有NCP1397、TEA1716、L6599、MCZ5211ST、SSC3S910等,这些都是不同公司生产的,可能已有更新的产品。
我用L6599和SSC3S9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胆机还是用牛实在,质量好的牛牛一辈子都坏不了,有文物价值

是啊,可是单变压器而言,二者没有区别,都能传代变文物。

网友:
术 有专功。

网友E:
本打算为胆机订购开关电源。
看了楼主的测试
便不再订购。

网友F:
楼主辛苦
看起来还是LLC最给力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打算为胆机订购开关电源。
看了楼主的测试
便不再订购。

      正是,由于反激电源的先天不足,不太合适用于各类音响系统,当然处理好的也能用用。如要用于胆机只能是小功率的、低电压。
目前LLC类电源就比较适用于各类功放,除了耐用性比工变类略差一点外,其余多数比工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
看起来还是LLC最给力一些

谢版主加分加精。LLC电源确是目前相当优秀一款电源,只有用过和比较以后才知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加分加精。LLC电源确是目前相当优秀一款电源,只有用过和比较以后才知其好。

搞起来啊

网友G:
楼主在开关电源应用上很有功夫!
大赞一个!
期待有幸能跟您交流!

网友H:
祝您把音响开关电源做好做强,以后是广大的中国市场,但愿大家都能用上,并且易用爱用,好的电源可以节能减重软启动多重保护引入控制功能,使产品具备更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I:
看图纸,开关管没有尖峰吸收电路,会不会干扰严重.....

网友A:
胆机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效率而存在的,用开关电源给胆机供电,能省多少电?平民百姓图的就是音质好、简单可靠,别无所求。铁芯变压器如果层层垫纸,再加上真空浸漆,如果不短路,几辈子都不会坏。

网友J: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先进和复杂的彩色CRT开始就已经淘汰了工频变压器,只是国内技术落后还在生产工频变压器的电器。然而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居然还停留在干扰、低效率、低寿命这个无知的认识上面! (可能很多人还不懂CRT就是特大号的电子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胆机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为了效率而存在的,用开关电源给胆机供电,能省多少电?平民百姓图的就是音质好、简单 ...

开关电源给功放供电,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消除讨厌的交流声;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于LLC电源的控制芯片很多,有各种功能芯片,如有的带PFC控制、有的不带驱动、有的带自起动、有的检流模 ...

专业的贴子,必须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开关电源给功放供电,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消除讨厌的交流声;

胆机有交流声?那是你没有下功夫,我用2只4H的扼流圈,第一级电容4uF--4H扼流圈---电容120uF-----4H扼流圈---120uF,音箱处噪音0.6mV。咋会有噪音?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胆机有交流声?那是你没有下功夫,我用2只4H的扼流圈,第一级电容4uF--4H扼流圈---电容120uF-----4H扼流 ...

这些滤波元器件体积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些滤波元器件体积应该不大吧?

大、笨、重、抗造是电源牛供电的代名词,小、巧、轻是开关电源的最大优势,随着技术和元件的进步,优异性能的开关电源肯定是发展趋势。

网友M:
希望楼主发表一些LLC电源的DIY制作实例或其它成品LLC电源的改造实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些滤波元器件体积应该不大吧?

不算大,5CM见方的两只。电容体积更加小了,重量几乎忽略不计。简单可靠,开关电源容易引起噪音,是听不见的那种高频对音乐的影响,就像一锅清汤,加上一勺子味精,虽然 你看不到,但骗不了舌头是同样道理,有人说,高频对声音没有影响,但是就像一团雾,在电子管玻璃壳里面,你能说没有影响吗?如果在暗处,加大高频电流,肉眼就会看到蓝色的电子雾。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算大,5CM见方的两只。电容体积更加小了,重量几乎忽略不计。简单可靠,开关电源容易引起噪音,是听不 ...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的几个功放都改用了开关电源,听感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的几个功放都改用了开关电源,听感非常好!

没有对比,一般人听不出来,当你整天听忽然缓过来就听出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比,一般人听不出来,当你整天听忽然缓过来就听出来了。

呵呵,喜欢上开关电源的,都是用工频变压器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呵呵,喜欢上开关电源的,都是用工频变压器过来的!

无论是新烧,还是老烧,他们也许烧糊涂了:都能听出铁芯的声音表现呢,用新片,比如Z11之类的,说是Z11,估计不是,也许是国产的,感觉声音干瘪,速度快。都喜欢西电的老拆机铁芯绕的电源变压器和扼流圈、输出牛等,我听音乐40年了,我也用西电片做电源牛,但扼流圈我用日本的C铁芯。一位老烧说,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什么声音是好声音,追求高保真,最后都成了声音尖刺、干瘪的声音,还以为这种声音就是高保真呢。
和什么人玩决定了你自己的水平,和一些二混子,永远也成不了高贵的人。

网友:
不要说铁芯了,连电子管和晶体管整流都非常讲究,旁热和直热,不同型号的都讲究,国产的和进口的等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新烧,还是老烧,他们也许烧糊涂了:都能听出铁芯的声音表现呢,用新片,比如Z11之类的,说是Z11, ...

看来你是高贵的人了,别人都是二混子了?在贬低别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高贵的身份,别自己贬低了自己而把自己弄成骂街的二混子!

网友N:
谢谢分享,一字不落的看完啦!

网友O:
电子管,不管旁热还是直热,都要发射电子的,这玻璃泡里能发射电子的东西不知道对我有没有辐射,我很担心,你们专业搞开关电源的有那么多测量设备有没有办法测量一下电子管发射电子时对外的辐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开关电源应用上很有功夫!
大赞一个!
期待有幸能跟您交流!

谢谢!没事做就摆弄一下。也期待有相互学习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祝您把音响开关电源做好做强,以后是广大的中国市场,但愿大家都能用上,并且易用爱用,好的电源可以节能减 ...

谢谢!做过一些LLC电源,有各种保护,也相当耐用。要说市场,是有光明无前途,早已过了赚钱的时段,进入养身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纸,开关管没有尖峰吸收电路,会不会干扰严重.....

看得很细致,是没有原边消峰电路,开关噪声是会大一点。一般小功率应力较小,反峰也小,有很多都不用,但用于音响还是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先进和复杂的彩色CRT开始就已经淘汰了工频变压器,只是国内技术落后还在生产工频变 ...

理解得透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专业的贴子,必须顶

谢谢,有空相互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希望楼主发表一些LLC电源的DIY制作实例或其它成品LLC电源的改造实例。

玩过一些LLC,能一起学习交流是一件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你是高贵的人了,别人都是二混子了?在贬低别人的同时,要注意自己高贵的身份,别自己贬低了自己而把 ...

哈..哈..哈...大笑三声 。最近因疫情封控在家,打不了印板、买不了元件,只能翻翻文件夹,理理资料,不何时能解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一字不落的看完啦!

谢谢!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子管,不管旁热还是直热,都要发射电子的,这玻璃泡里能发射电子的东西不知道对我有没有辐射,我很担心, ...

就等你测后告知大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大笑三声 。最近因疫情封控在家,打不了印板、买不了元件,只能翻翻文件夹,理理 ...

哈哈,本来相互交流聊天没什么的,可最后出言不逊,毫无素质可言,可以看出人品好不到哪里去!

您那里疫情还这么严重啊?
我这里还都上班呢,不过中午食堂堂食都错开时间了,坐公交车还都正常跑呢,不过上都要扫码,进小区也要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本来相互交流聊天没什么的,可最后出言不逊,毫无素质可言,可以看出人品好不到哪里去!

是啊,全市都停摆,天天做核酸,乖乖呆家中,一心抗新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