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_6N6_KT88 单端

楼主(2022-03-31):
不说话,上图。我不是做胆机卖的,我只是爱好而己!

其实很多烧友交流时问我为何情钟于6N3,一是价格便宜,10来元国产管。二是管子左右对称,便于我这种PCB加搭棚方案。三是它有个直代西电管WE396A/WE2C51(后者本来不贵,是JS搞事罢了)

网友A:
感觉线路结构有致敬KIT-1的意思,原图是推三极管。这里改成推五级管不知效果如何,开环的失真会不会偏大?

网友:
玩儿的轰轰烈烈

网友B:
精美 手电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美 手电钻不错

搅灯丝线的。

网友:
仰望中,无法企及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线路结构有致敬KIT-1的意思,原图是推三极管。这里改成推五级管不知效果如何,开环的失真会不会偏大?: ...

开环失真有点大,所以加了大剂量的大环回反馈!!这个图是开始的设计图。实际后来第一级的阴极电容取消了。即有本级反馈,又有大环回反馈。

网友:
楼主做得漂亮, 这CNC router就不是一般人能拥有。。。

网友(2024-06-07):
看到两年前就已经回过贴了。其实估计当时是想说,设计线路,开环时就应该把失真整到较低水平,然后施加负反馈锦上添花。楼主这种电路结构,实际上是把管子的非线性叠加放大了,所以轻易就看出来上述问题。

网友:
我的KT88换新管后低频很好,但中高频稍暗,断开大环路负反馈电阻,声音一下就清亮起来,细品感觉高音太亮丽了点,于是又接上大环路负反馈电阻,串联一电位器,调整到声音满意,再换上固定电阻。

网友:
      可不可以把帘栅压降低到150V(网上有KT88  150V帘栅压的曲线图),仍用3.5K负载,此时的栅负压约为7.5V左右,6N3一级推还有富裕放大倍数可以施加-6db左右的环路负反馈,还可以抵销一部分二次谐波失真。
      如果觉得一只6N3推2只KT88不好看,可以用2只并管推。或者2只接成SRPP。
      瞎想的,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