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放大器阻尼系数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2-03-31):
本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未曾想不同的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问了很多人,均分为两种看法,现在把两种看法都罗列一下,也想看看大家的看法,请大家各抒己见。
其一,一切电子管放大器的阻尼系数均约为1,图上表示了,经过变压器变换阻抗,初次级相等,结论为约等于一的阻尼系数。
其二,也是我的看法,即放大器的阻尼系数,应当为负载阻抗比内阻,从扬声器端看, 放大器的内阻为输出电子管的内阻比上变压器阻抗变幻比,这就是放大器的等效内阻,用扬声器阻抗比这个内阻,得出阻尼系数,或者在阻抗匹配的前提下,直接用输出变压器初级端名义阻抗比上电子管内阻。

我个人是赞同第二种看法的,因为其一,这种计算方法可计算任何形式的放大器,无论电子管晶体管及集成电路,无论是单端输出还是推挽输出。其二,这种说法能解释,为什么三极管要比五极管阻尼系数高,因为三极管内阻低,负载阻抗往往高于内阻。其三,这种看法能够解释,在加入电压负反馈以后,放大器内阻降低以提高阻尼系数的原理。

计算实例两个:
第一种说法的计算实例,6P1输出阻抗5.5K   扬声器负载阻抗,4Ω,输出变压器变比1375       阻尼系数=扬声器阻抗*变比/输出阻抗  4*1375/5500=1

第二种说法计算实例, 6P1电子管内阻40K   6P1输出阻抗5.5K    扬声器负载阻抗   8Ω, 输出变压器变比687.5
                                 阻尼系数=扬声器阻抗/电子管内阻/输出变压器变比    8/40000/687.5=0.1375

两种算法,两种结论,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
第二种是对的。认为第一种正确的人明显没有搞懂变压器阻抗变换的含义。这个算例也能说明多级管机子一般需要负反馈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第二种是对的。认为第一种正确的人明显没有搞懂变压器阻抗变换的含义。这个算例也能说明多级管机子一般 ...

有人信誓旦旦讲第一种是对的,还讲我看不懂图,毫无电子基础

网友B:
阻尼系数的定义:负载欧姆值除以驱动源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系数的定义:负载欧姆值除以驱动源内阻。

关键是驱动源内阻的理解和定义,在电子管甲类放大器中,应当如何计算驱动源内阻参数。

网友:
跟俺的方法一样,我的负载就是两个8欧电阻,用个鳄鱼夹短接得到4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驱动源内阻的理解和定义,在电子管甲类放大器中,应当如何计算驱动源内阻参数。

这是基本的电路基础啊!在负载和源的连接处切开看,向右是负载,向左是源。束射管和五级管内阻大,阻尼系数都是小于1的,要通过NFB提升(增益大啊,闭环就行)或者干脆三极管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驱动源内阻的理解和定义,在电子管甲类放大器中,应当如何计算驱动源内阻参数。

源内阻在工作曲线上可以求得,或者根据工作电压、电流摆幅粗略估算

网友:
很明显,束射管和五级管是近似恒流源特性(内阻无穷大),属于高内阻,当然阻尼系数就很小;三极管是近似线性电阻特性,还远远不是恒压源(内阻为0)

网友C:
第一种计算方法肯定是错误的,三极管和多极管阻尼系数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计算方法肯定是错误的,三极管和多极管阻尼系数也一样吗?

老师,您还是讲的细致清楚一些,认为等于一的,显然是分不清何为最佳负载阻抗,何为内阻,将最佳负载阻抗认为是内阻计算,必然要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五极管的内阻是很高的,通常等效负载阻抗取内阻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三极管通常负载阻抗高于内阻,但是就这简单的计算关系,搞不清楚的竟然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内阻在工作曲线上可以求得,或者根据工作电压、电流摆幅粗略估算

对,作图法计算内阻,内阻的含义应当是屏压变化比上屏流变化,这和测量干电池的内阻原理基本一样,但是就是这简单的定义,有人搞不清楚,其实这个争来的很偶然。源于我随口说了一句,输出级加入电压负反馈可以降低等效内阻。,提高。阻尼。系数,有人就纠正我,说只要负载阻抗匹配,那么电子管的阻尼系数就是1,每每提及,必须给我纠正一下,这个约等于1的理论,还让我好好学习这个理论,我是越思考,越学习就越觉得不对劲。

网友:
第二个计算是对的。没有环路负反馈时就是这样。
所谓5.5k输出阻抗其实只是为了电源的利用率。

网友:
这种说法都不对。阻尼是指音箱与放大器最终输出阻抗的关系,而不是电子管的内阻或者负载阻抗,这里是指输出变压器与音箱的配合,这个参数对音箱设计及放大器的驳接很有用。
  阻尼系数—指放大器的额定负载(扬声器)阻抗与功率放大器实际阻抗的比值。阻尼系数大表示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小,阻尼系数是放大器在讯号消失后控制扬声器锥体运动的能力。
  阻尼系数KD定义为:KD=功放额定输出阻抗(等于音箱额定阻抗)/功放输出内阻。
    由于功放输出内阻实际上已成为音箱的电阻尼器件,KD值便决定了音箱所受的电阻尼量。KD值越大,电阻尼越重,当然功放的KD值并不是越大越好,KD值过大会使音箱电阻尼过重,以至使脉冲墙?胴建立时间增长,降低瞬态响应指标。因此在选取功放时不应片面追求大的KD值。作为家用高保真功放阻尼系数有一个经验值可供参考,最低要求:晶体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40,电子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6。
    保证放音的稳态特性与瞬态特性良好的基本条件,应注意音箱的等效力学品质因素(Qm)与放大器阻尼系数(KD)的配合,这种配合需将音箱的馈线作音响系统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应使音箱的馈线等效电阻足够小,小到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其实音箱馈线的功率损失应小于0.5dB(约12%)即可达到这种配合。
   下面的图很说明问题。

网友D:
      对阻尼系数一般条件下不好测量,就用直观的放大器储备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与音箱的额定功率之比)加以代替,电子管放大器储备功率为3~5 ,晶体管分立元件放大器为10~30 ,集成电路30~50。这对于低音尤其重要。
      这就像歌唱家要有底气一样,如果储备功率低就显得有气无力,再好的歌喉也不会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作图法计算内阻,内阻的含义应当是屏压变化比上屏流变化,这和测量干电池的内阻原理基本一样,但是就 ...

估计对方说的匹配是指使:负载得到的功率最大的条件下,那么这时候真的是负载电阻=内阻,也就是阻尼系数为1。然而放大器的匹配不是求得最大输出功率,而是要在失真和效率之间平衡,甚至是失真优先

网友E:
6P1的输出阻抗并不是5K,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综合各项指标选定的负载阻抗之一。单就6P1的环节,其阻尼系数就是次级喇叭的阻抗反射到输出牛初级与6P1的内阻之比。
顺便说一句,遇到这种争论没必要认真,少说两句心情会更舒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的输出阻抗并不是5K,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综合各项指标选定的负载阻抗之一。单就6P1的环节,其阻尼系数就 ...

我都懒得争论这个,有人揪住我不放了,上来就是要给我上课,讲讲为什么是1,画张图就解释清楚了,我这属于一点基础也没有的。架不住要反反复复说,实在遭不住了,真没想做这些无意义争论 ,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

网友:
我看LZ的这个算法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首先我们不管变压器的变比是如何的,要么是4欧转5.5,要么是8欧转5.5,总之是5.5k的一个阻抗.
把电子管抽象为一个电压源,这个电路就是一个电源带了5.5k阻抗的负载,那么这个数就是
5.5k的阻抗/电源内阻,
电源内阻,也就是6p1电子管在交流情况下的动态内阻.

再看于版的那个回复, 就是把功放看成一个电压源,那么负载阻抗就是8欧,这个系数就是
8欧的阻抗/功放内阻.

而那个测试用的电路图里面的公式(2u2-u1)/(u1-u2),就是求电压源内阻的公式的演化

这个步骤 我手工计算了一遍,方法很简单.
首先第一次只接了一个8欧电阻的时候电压是12.814,这个时候可以等效看做是8欧电阻和功放内阻并联,然后空载电压就是12.814.
再次并了而一个电阻8欧,相当于12.814的空载电源外接了一个8欧的负载,这个时候电压降低了0.6050533v
这个降低了的 电压 根据那个 XXX啥的定律,就是被电源内阻吃了

这个时候的电源内阻是和8欧并联的内阻,通过计算可的功放内阻是0.6545586,根据阻尼系数公式,可得为12.22.

这个过程就是上面按个阻尼系数公式的手工一步一步的计算.

我觉着这两个方法可能都没错,一个是从电子管作为电压源的角度看,一个是功放作为电压源的角度看.这两个可能是一回事.

我的想法是: 能不能实际电路中测试一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阻尼系数一般条件下不好测量,就用直观的放大器储备功率(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与音箱的额定功率之 ...

于版,我有个问题不理解.

放大器储备功率,就是

放大器的额定功率/音箱的额定功率

而一般的电子管功放的输出功率只有几W,最多十几瓦,但音箱一般都的几十瓦.

这么算下来 实际 电子管的储备功率不到1的.和帖里的3-5 对不上的.

但这个时候音箱已经很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于版,我有个问题不理解.

放大器储备功率,就是

       音响功率不是用音量去衡量,音箱的标注功率都不是额定功率(你查一查功率有好多种)要的是低音的震撼力,国外的胆机大多都是大功率推挽,国内胆机也是大功率为主,20年代初胆机热多是大功率的,这个问题火星老师会深有体会。现在好的输出管300B,211, 845,KT88,KT100,FU5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响功率不是用音量去衡量,音箱的标注功率都不是额定功率(你查一查功率有好多种)要的是低音的 ...

好的,这方面我还没研究过,我再去学习.

网友:
搞清楚阻尼系数定义,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