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3C挂了一个

楼主(2022-03-31):
做个EF86+2A3的单端机,不小心一个2A3C的灯丝线和滤波电容的负极碰到一起了(电源地线,尖刺割穿了),测试发现阴极电压上不来,大概持续30-40秒,发觉不对,关机。排除故障再测,奶奶的,阴极只有20V左右(应该是45-50V),也就是阴极发射能力大大降低了。专门请教火星大哥,据说是直热管无法恢复........
意外的是,交流灯丝时新管的噪声居然是0mv(不用怀疑,fluke宽带表测试喇叭输出端,耳朵听喇叭近乎关机一般安静)

网友A:
2A3C不便宜,太可惜,太遗憾了!

网友B:
无所谓哈,现在电子管虽然贵但相比20年前在工资中的占比已经小多了,而且一般个人使用强度能用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所以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哈,现在电子管虽然贵但相比20年前在工资中的占比已经小多了,而且一般个人使用强度能用半辈子甚至一 ...

现在是剩下一个好的,落单了。之前是白座曙光的,现在已经不生产了;买个其它牌子就感觉不协调了----除非把字迹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3C不便宜,太可惜,太遗憾了!

还好啦,220米左右,普通货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好啦,220米左右,普通货来的

太可惜了,工作不细所致。2A3必须用直流点灯是一种误区,因为它的灯丝较粗,热惰性大,完全可以用交流点灯。

网友D:
应该是自偏吧!负压为0了,阴极过劳而死!办个席送送它吧!

网友E:
灯丝加20%的电压点亮1小时活化一下看看呢,死吗当活马医下看看!失败了也没多大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加20%的电压点亮1小时活化一下看看呢,死吗当活马医下看看!失败了也没多大损失

这个可以有,正有此意,反正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偏吧!负压为0了,阴极过劳而死!办个席送送它吧!

是自偏,固偏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可惜了,工作不细所致。2A3必须用直流点灯是一种误区,因为它的灯丝较粗,热惰性大,完全可以用交流点 ...

回大大,就是在收尾绑扎线带的时候发生的,导线的PVC胶皮被电容的负极金属割穿了,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就是在收尾绑扎线带的时候发生的,导线的PVC胶皮被电容的负极金属割穿了,不仔细是看不出来的

这次准备买什么品牌的2A3

网友G:
电子管上的印字,用油漆店里卖的香蕉水一擦就掉了。如果想再印字,自己在电脑上编辑排版一下,用镂空字体,之后将排好的文字打印出来,用刀扣出文字,最后贴在电子管上,用自喷漆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上的印字,用油漆店里卖的香蕉水一擦就掉了。如果想再印字,自己在电脑上编辑排版一下,用镂空字体, ...

兄台是不是专门为邢台卖家复刻N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次准备买什么品牌的2A3

林赖的,已经买了,450米一对,无所谓啦!新管噪声很低的,我这个还是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林赖的,已经买了,450米一对,无所谓啦!新管噪声很低的,我这个还是0mv

效果和曙光的有什么不同?我也需要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是不是专门为邢台卖家复刻NOS管的

邢台都是丝印

网友:
不知道激光打标机能不能穿过玻璃在管芯上打标,能的话就很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