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零配件!

楼主(2022-03-31):
和上次的万用表一块来的,是我在一个破烂仓库里面拿回来的!请大家看看!

有4块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A:
Линия задержки теплостойкая ЛЗТ-0.4-1200В-20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а для задержки электрических сигналов и временной расстановки импульсов в устройствах радиолокации, радионавигации, для задержки СВЧ сигналов.
Техн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ГИ0.206.004ТУ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линии задержки ЛЗТ-0.4-1200В-20:
• Задержка по времени ...... 0,4 мсек
• Волнов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 1200 Ом
• Диапазон рабоч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 от -60 °С до +150 °С

耐热延迟块
设计用于延迟电信号和脉冲在雷达设备中的时间放置,无线电导航,以延迟微波信号。

网友:
是不是老毛子的啥集成块。

楼主:
看来对我来说没有啥用处了,有需要的免费赠送!

网友:
这个特别,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Линия задержки теплостойкая ЛЗТ-0.4-1200В-20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а ...

都是俄文,这个只有老爸那一辈才能看懂的了

网友:
纸上写的:需要检查是否能使用。

网友:
是军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