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专业维修功放的吗

楼主(2022-03-31):
我的一个天龙功放不通电拆开发现那个小电源板原件腐蚀严重有的都腐蚀掉了,保险还烧了一个我不懂维修问问论坛上有维修的师傅吗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技术吧?很普通的东西

网友B:
看看输出几路看图5根线应该2组电压,按照电压买一块板子,几块钱换上,OK

网友C:
这么老的天龙功放就是用的开关电源了。不干扰收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天龙功放就是用的开关电源了。不干扰收音吗?

天龙的av功放2311上面的很奇怪我的天龙低音炮里面的电源板也是这样腐蚀长铜锈其他板子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技术吧?很普通的东西

我对这玩意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几路看图5根线应该2组电压,按照电压买一块板子,几块钱换上,OK

这个我大概知道也打算找个相同电压的板子换上但上面还有一组接口没标电压

网友D:
应该是电解电容漏液了,烫下电容脚有没有咸鱼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解电容漏液了,烫下电容脚有没有咸鱼味

不是上面的二极管电阻之类的都腐蚀掉了电容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