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一个矿坛显示广告秘密

楼主(2022-03-31):
无线路由器安装在二楼,电脑在一楼,上矿坛一直没有广告骚扰

这几天不知什么原因网速慢了不少,还时常卡顿,电脑上扫描到有几个很强的新出现的WIFI信号,怀疑无线干扰,就另外找了一台无线路由器,放到一楼,
哈,广告来了,在矿坛标题的上面整个占据了1/3屏幕的广告,这还可以忍受,但还在下面的每2个回帖之间都加有屏幕1/4的宽度横屏的广告,实在是忍无可忍

检查浏览器设置,里面广告滤除也都正常开着的,

想想没接后来的无线路由器以前是没广告的呀,于是把这个后加的路由器撤掉,果然,广告不在出现,

网友:
想想,好像我家的其中一台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A:
谷歌构架的浏览器 加上ABP插件  如果路由器支持折腾 建议直接刷梅林系统 配内置免广告插件
推荐 流氓猫 配置方案 直接灭掉大部分广告 视频无广告

网友:
chrome+adbblock:你在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谷歌构架的浏览器 加上ABP插件  如果路由器支持折腾 建议直接刷梅林系统 配内置免广告插件
推荐 流氓猫  ...

哈哈,试了一下,用chrome就没有帖子之间的广告,用edge每两个帖子之间就是一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试了一下,用chrome就没有帖子之间的广告,用edge每两个帖子之间就是一副广告。

用chrome过滤广告就会看不了回复的图片。我用的Win7x64就没广告,Windows10x64就有广告。

网友:
原因是啥???

网友C:
LZ你这事铁铁的邪术.

建议你多测试几次.
你说的这个领域,属于通信领域,叫做数据通讯,我们简称 数通 .

在这个领域里讲,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原因的.

网友:
我最近也是老是弹广告,我也就关掉,我的网络环境没变啊

网友:
对付广告的东西叫浏览器插件。

网友:
矿坛有广告吗?从来没看见过。因为我用的GOOGLE

网友:
我的win10 edge 就是到处插播广告。能否一劳永逸地 kill them !

网友:
可以试试广告屏蔽,不过论坛服务器也要钱的,我一般不屏蔽,手机版也没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这事铁铁的邪术.

建议你多测试几次.

刚看到老师的帖子,就又连接了这个路由器试了,都用了两三个小时了,的确是又没有广告了。网速也快多了

但前几天我用了这个路由器后确实是有广告了,我把这个路由器关掉,广告就不在出来了,再开启这个路由器广告又来了,

还有就是当时还浏览了几个网站只有矿坛有广告,其他的网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