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容中周参数

楼主(2022-03-31):
想自己绕制一套调容中周,参数打算参考中央4651这类中周,但查不到相关资料,还有中周两侧并联的电容是否需要屏蔽的问题,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否需要屏蔽的问题,与线圈并联的槽路电容也就是半可调电容是在中周的方形壳体中。如果你放到外面不屏蔽也可以。
电容调谐的中频变压器
    老式中频变压器是用微调电容器作调谐的,它装在隔离罩的顶上,上面开有圆孔备调整电容器之用;两个线圈同绕在一根线圈管上。为了提高线圈的Q值,线圈是用多股单丝漆包线绕制的,这样可以增大导线总的截面周长,减小高频电流集肤效应的影响,减小线圈中的高频损耗。一般用3~9股,个别收音机上也有用到20余股的。线圈是用编织绕法或分段编织绕法来减小潜布电容。 线圈管的材料对于Q值也有影响,纸质线圈管高频损耗大,容易受潮;胶木的比较好一点,塑料或有机玻璃的又好一些,而高频瓷料的更佳。微调电容器多是云母介质的,它的框架所用材料对于高频的影响和上述相同。
    这种调容式的中频变压器也常称为“空气心式”。它的主要缺点是微调电容器的机械和电气性能都不够稳定,电容量容易变动使谐振回路失调,或者是由于受潮或日久积尘而使Q值降低。

网友B:
这类电容一般在几百P,现在市面根本买不到,而且这半可变电容受震和温度变化膨胀易漂移,所以后来淘汰了,连600号垫整电容也换成固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屏蔽的问题,与线圈并联的槽路电容也就是半可调电容是在中周的方形壳体中。如果你放到外面不屏蔽也 ...

太感谢老师啦,不知道这两颗槽路电容取多大比较合适呀?如果是选用6K4或者1K2这两种管子,输入输出两个中周内的互感或者线圈间距该咋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容一般在几百P,现在市面根本买不到,而且这半可变电容受震和温度变化膨胀易漂移,所以后来淘汰了, ...

非常感谢老师!只是想自己尝试一下绕制中周,不知道这个电容该取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老师啦,不知道这两颗槽路电容取多大比较合适呀?如果是选用6K4或者1K2这两种管子,输入输出两个中 ...

槽路用微调电容30~60P。间距不是太严格,看图片估计。第而中周间距略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路用微调电容30~60P。间距不是太严格,看图片估计。第而中周间距略大些。

谢谢老师啦!我也买了调容中周,到时候拆解测量一下,然后仿制

网友C:
绕中周先确定中频,再确定电感,根据电感确定电容。

简单方法,也可以采用旧磁棒,裁成3厘米长,用绕收音机的天线的七股纱线绕制。两个小磁棒各绕一组。距离1厘米至2厘米,调整间距可调整耦合度。

自绕中周,谐振电容不宜太小。太小容易受杂感影响,引发频率变动。

网友D:
我修过中央4691调容中周0,06X6沙包线160匝X4蜂房线圈电感1113μH电阻11,7Ω输出中周电感983,8μH电阻11,059Ω。不一定十分准,参考一下。我手机发不了图,连表情都不能发, 不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器调容的中周容易“湿鞋”

是啊但只是做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中周先确定中频,再确定电感,根据电感确定电容。

简单方法,也可以采用旧磁棒,裁成3厘米长,用绕收 ...

非常感谢老师啦!我到时根据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中央4691调容中周0,06X6沙包线160匝X4蜂房线圈电感1113μH电阻11,7Ω输出中周电感983,8μH电阻11 ...

太感谢老师啦,我之前用4折蜂房绕法250圈自感量大概是2100uH,互感量等疫情后我收到实物再测量一下,不知道您的4691两个中周内的两个线圈间距是否一致呢?从这个电感值看来,电容应该可以选用120p左右的可变到时候我尝试一下

网友D:
两中周线圈间距不是一致的输出中周两线圈间距小,细点心不算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中周线圈间距不是一致的输出中周两线圈间距小,细点心不算太难。

嗯呐,我到时候收到实物后测量调整一下,应该不难调的

楼主:
对的,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
在一个资料上看到4651中周变压器是用5股线绕制的。微调电容过小不稳定,电容过大Q值小,增益低,一般取100~200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一个资料上看到4651中周变压器是用5股线绕制的。微调电容过小不稳定,电容过大Q值小,增益低,一般取100~ ...

感谢白版主啦!我初步准备用100P可变并上一个47P的,我这边疫情,做不了屏蔽壳和配套骨架,原品也运不进来,等疫情结束,我就开始绕制,等做完再来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