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念念的mf30是个串?求坛里的法师 先生救助一下。

楼主(2022-04-01):
前几天在某鱼看上了一只,成色不是很好的兰州mf30,卖家说是怀表不会测(实际骗人),但还是抱着试试看能不能修的态度买下了,因为酷爱维修及老物件,毕竟才40多块。

到手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么伊拉克,因为卖家故意不拍补壳点,前壳与后壳不对合,螺丝孔不对位足足有1cm左右,部分边条卡位打磨,纯纯的组装机嘛!彻底气坏了。
不过各各档位还能用,但是表头严重有问题,虽然通电但极度不灵敏:
1.归零旋钮居然调不了归零,除非拆表蒙用手才有点不灵敏的能调。
2.指针只能一半就卡死过不去,(之前以为是灵敏度)用手推到一半是硬的过不去发现并无东西卡住(后发现后游丝乱了)。

现在求一下各位法师师,先生们,能救一下我吗本人半吊子对表头不太了解,上网资料有限;求助你们更靠谱:
1.是不是串啊?
2.怎么样才能用旋钮归零圆柱是放在指针后面的洞里的吗?
3.换游丝拆螺丝两面游丝会崩吗,需要注意什么?
4.如何提高精度,各各档位是否可以单调精度不关联?

楼主:
把游丝缕好不换行不行?精度之类的会影响吗?

网友A:
赶紧卖掉,风险转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卖掉,风险转义

我是想自己当主用,顺便想换配件 游丝提高技术,满足心理需求呗,不卖了。

网友B:
交了学费,还得到了练手的材料和理由,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了学费,还得到了练手的材料和理由,祝贺楼主!

惭愧惭愧,本想捡个漏,失算了

网友C:
后游丝乱了,你千万不要想着更换,只要拿一把不锈钢尖头镊子轻挑内外方向轻拨一下就能复位,就恢复正常了。
不作不死,更换的活还是免了。
我遇到两块47表都是后游丝乱了,这样轻松处理后好了。处理时表头要记得拆下来,去掉表头外壳,记好连线,便于操作和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游丝乱了,你千万不要想着更换,只要拿一把不锈钢尖头镊子轻挑内外方向轻拨一下就能复位,就恢复正常了。 ...

前辈要下午之前看到这个贴我就不动了,已经废了,新游丝在路上……

网友D:
如果是47型还凑合。30型就是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47型还凑合。30型就是个鸡肋。

喜欢袖珍型的,47老表蛮贵的,其他更不用说了,50怎么样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自己当主用,顺便想换配件 游丝提高技术,满足心理需求呗,不卖了。

40元买不了吃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喜欢袖珍型的,47老表蛮贵的,其他更不用说了,50怎么样前辈

MF-30档位分布不合理,直流电压5V后25V,不好用,而47型有个10V的过渡就非常亲民。交流电压也类似的,弄得和数字表一样,都整十分配,又不如数字表的可读位数。我自从有了47型,30的就送人了。47刚好大小,比500型和108型轻多了,500型实在太大太重,还要两个选择开关,使用不方便。MF-50我没用过。
一般的指针表,最好的档位分布是整十之间有个过渡的,容易保证精度的一致性。

网友E:
这些老表真的不敢恭维,曾经有几个500表不用就那么放着表头动圈自己就不通了!

网友F:
近一年来我买了十几块老表,指针数字都有。成色差的不要,有几块几乎就是新的,还有两三块有电阻烧坏或变值,更换后精度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30档位分布不合理,直流电压5V后25V,不好用,而47型有个10V的过渡就非常亲民。交流电压也类似的, ...

好的感谢前辈分享,之前也是准备买500的,太繁琐了就买30,不是很了解这些知识,单纯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老表真的不敢恭维,曾经有几个500表不用就那么放着表头动圈自己就不通了!

怎么说呢,不是很懂,但是很多器具放久了不用他也有可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一年来我买了十几块老表,指针数字都有。成色差的不要,有几块几乎就是新的,还有两三块有电阻烧坏或变值 ...

自己换完精度又有那种感觉很爽的,换着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老表真的不敢恭维,曾经有几个500表不用就那么放着表头动圈自己就不通了!

受潮了,动圈的漆包线那么细,厂家绕制工艺和防潮处理不慎,寿命就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一想,1:3:10的刻度不好画,得有50分度的,还得有60分度的

1:3:10几乎没有出现过。
倒是低频毫伏表有,却是1比3.16(根号10)比10的,根号10的那条满刻度端不是3的倍数,而是3.16....,那是为了和底下的分贝数刻度容易直接换算。这一点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
为什么不做成1和3的倍数,主要是由于读数时,2、5、10(10的倍数只有小数点移动)的倍数容易心算,3的倍数算起来很别扭,使用的算起来很容易错,弄不好要骂街的。
欧姆档那是非线性刻度的无奈之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喜欢袖珍型的,47老表蛮贵的,其他更不用说了,50怎么样前辈

我前段时间75买的15V版的NANJING的47表,91年的,后游丝乱了,还有一只可调电阻接触不良,稍微摆弄下好了。

网友:
实在想不出指针表还有什么用了。。时代不一样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早已远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本想捡个漏,失算了

这个年头,都不知道那个网上请教修什么的主是几条腿的时代,还捡什么漏?让别人捡了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75买的15V版的NANJING的47表,91年的,后游丝乱了,还有一只可调电阻接触不良,稍微摆弄下好了 ...

羡慕你们前辈有这样好的技术,刚入坑技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年头,都不知道那个网上请教修什么的主是几条腿的时代,还捡什么漏?让别人捡了漏!

是的呢,本来卖家也是维修的,表也是坏的,以为不是很严重,其实也好修,就是技术不过关

网友I:
指针表在对读数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还是比较方便,从表针摆动的速度以及停止的方位就能估算出大概的测量数值。另外使用指针表是一种情怀。我现在常用一块MF64表,就因为当初在工厂时就是用的这款。看着傻大粗的机壳,外磁表头,老式电阻和拨档开关,感觉到浓浓的工业风,属于只需懂得欧姆定律就可以上手把玩的花费不多,兴趣不少的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针表在对读数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还是比较方便,从表针摆动的速度以及停止的方位就能估算出大概的测量数值 ...

是的主要是情怀

网友(2022-08-25):
我也有这样一块表,不准,现在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