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倒相电路的交流声消除问题

楼主(2022-04-01):
求教一下 按着这个图胆机交流声巨大,把电阻R1改成250k交流声明显变小,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R5R6我想改成50k可以吗

网友A:
楼主确定是按照图纸做的吗?电源部分滤波电容的极性都反了,没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按照图纸做的吗?电源部分滤波电容的极性都反了,没爆?

电源可能画错了 我用的硅二极管

网友B:
半波整流建议改为桥式整流。
适当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值(看不出原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建议改为桥式整流。
适当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值(看不出原来是多少)。

改了无效呀

网友:
两元包邮,装上去立杆见影。

网友C:
图纸太模糊了,看不清楚也不好判断。

网友:
推挽机交流底噪好搞呀。最大问题可能是管子内两边三极管电流不一样。没有配对好。先换多几支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太模糊了,看不清楚也不好判断。

看附件里面的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输入管的屏极负载等于降低本级增益。99%的可能就是输入管到音量电位器以及音量电位器到RCA插座没有用屏 ...

倒相管的R5R6电阻 降低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发现全降低后改善不少 音质有些降低

网友E:
V1a的四脚对地接个100K的电阻。
如果电路电流声“巨大”,那么首先应该从 电源电路——地线——自激 这三个大方面找问题。

网友:
推挽机都能做出交流声,这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属于完全本末倒置的行为。整机增益,管子工作状态全改了,你说会有什么影响?

降低电阻后
按您理解的增益低了 交流嗡嗡声也大幅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1a的四脚对地接个100K的电阻。
如果电路电流声“巨大”,那么首先应该从 电源电路——地线——自激 这三 ...

地线也有很大问题,不是一点接地。要是不想重接,有啥折衷的办法吗

网友:
这样画电路图看着很别扭。那个R10/400K电阻是泄放电阻吧,把它去掉、或改成与前面的电解电容并联试试。你这半波整流,最好改成桥式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