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602-2 交流声大请教一下如何整改

楼主(2022-04-01):
家里打点出来的芙蓉602-2有交流声,不随音量电位器变化
做了如下检查
1 滤波的两只22uF电解电容经过检查容量正常
2 示波器检查交流声在输出变压器处有100Hz的交流,应该是半波整流的结果
3. 跨接在输出变压器原边的3300pF电容和5.1k电阻 容量正常

请教该如何进一步检查整改?

网友A:
换管子试试,包括整流管

网友B:
测滤波电阻2K左端对地电压和压降,就可以判断。
你是如何判断两只22uF电解电容容量正常的?

网友C:
我还处理过一个问题,就是电位器和开关是一体的,开关管220V交流,那一小段电线的屏蔽不好.或者开关对电位器漏电.

解决方法,就是要么开关单独,要么那段220v的交流电源线用铜箔胶带屏蔽.

可以考虑断开6P1的栅极(对地加一个1M的电阻),6N2栅极(对地加一个1M的电阻),试试是那级.你有示波器,用示波器直接看也行(加个1uf左右电容去测量)

网友:
怀疑滤波不好的话,直接数字表的交流档量滤波后的直流纹波.0.0x算好.1v以上,铁定滤波不好.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滤波特好的方法,就是用mkp的耦合电容,譬如8uf的去做滤波,比同容量的电解好多了,甚至好过加大电解电容容量.

网友:
我也说一句中波短波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试试,包括整流管

这套管子倒是新换的,我排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滤波电阻2K左端对地电压和压降,就可以判断。
你是如何判断两只22uF电解电容容量正常的?

电解断开后用的LCR表测试的,容量在指标范围内

纹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处理过一个问题,就是电位器和开关是一体的,开关管220V交流,那一小段电线的屏蔽不好.或者开关对电位器漏 ...

谢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示波器检查输入滤波电容,滤波后的纹波大概是110mVpp,然后两个电容各自并联一个新的400V 22uF电容,纹波降为40mVpp,这个纹波到了6P1的7脚。交流声明显好转。
另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让6P1的7脚通过470k电阻直接接地,收音机和拾音仍旧工作,且完全无交流声,这样可以长期接吗?

网友D:
可以。我就是这样接的,即,把次级绕组中心抽头,直接接地。

网友:
当初,设计第一滤波电容,串100欧电阻,再接地,是为了保护6Z4开机的冲击,延长6Z4的寿命,现在,已经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就是这样接的,即,把次级绕组中心抽头,直接接地。

谢谢,73
de BG8AAK

网友E:
该机输出管是采用的混合偏压,栅漏电阻直接接地和二次高压绕组中心抽头直接接地不可取,那会改变输出级的工作点。如果真要这么做,需要改变输出级的阴极电阻,换成300欧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机输出管是采用的混合偏压,栅漏电阻直接接地和二次高压绕组中心抽头直接接地不可取,那会改变输出级的工 ...

您好,请问你是说将6P1 3/8脚的100欧姆换为300欧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你是说将6P1 3/8脚的100欧姆换为300欧吗?
谢谢

参考红灯711电路。

网友C:
按说有这个电路噪声应该更低才对,
在100欧电阻上得到的是负电压,流向是从地流到高压绕组的中心抽头,给栅机提供一定程度的固偏.

瞬态分析:
1.假设整流后的交流分量瞬时为正, 这个正的波形通过输出变压器初级加到6P1的屏极上.
2.同时这个正的瞬态的波形引起100欧电阻上的电压更负,即栅偏压更负.
可得 1 2两个量为负相关,相抵消,这个电路就是抵消交流声的电路.

WS430收信机上就这这么用的,他的那个滤波电容是4uf的,不过是两级CLC滤波,出来的纹波就是100多mv的,基本无交流声,耳朵贴近音箱才听得见,并不比后一种差.

建议LZ还是查查电容有无漏电之类的吧.这个电路我比照WS430的电路看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位器外壳要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说有这个电路噪声应该更低才对,
在100欧电阻上得到的是负电压,流向是从地流到高压绕组的中心抽头,给栅机 ...

老师,WS430 2。5欧输出端接8欧音箱对机器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WS430 2。5欧输出端接8欧音箱对机器有什么影响么?

别这么叫,我也是刚入门的,在这里胡咧咧.

我是用过4欧,8欧,两种的.用是没问题的,可能阻抗不匹配.
教程上说失真大些,我还没用失真仪测试过,准备接下来测一下,只是还没时间.

另外,这个机器用的输出管子(应该是6P6P)的阻抗有2个版本,一个是3.5k的貌似(曙光),一个是6k的版本(南京),这个事我觉着还需要看用的管子,计算下阻抗匹配情况.

也就是说2种管子, 4欧,8欧阻抗下都测试下失真情况.
至于功率肯定是达不到要求了.
当然,还可以比较下用阻抗变换器的情况.

不过我预估是问题不大的,因为阻抗匹配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功率输出,阻抗不匹配,可能是输出不太好,但未必听的出来.

我还是觉着最好是更换输出变压器,这个可能是个最好的方案,但不是原汁原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