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求助如何捋直游丝及其它技术。

楼主(2022-04-01):
mf30后游丝乱了,前游丝小变形,想取出捋好,但听说不当操作会退磁,请问先生们,如何正确的取出?捋直应该怎么捋?(此游丝应是上一位主人换过不对称,调零不行,正好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时弄过万用表,电表游丝,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越修越坏,那几块表至今还在睡觉

太难了,看着简单,对手艺要求蛮高的,已经废了,上面游丝拆出来没问题,不敢动了

楼主:
这个是图片刚才忘加

网友B:
游丝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有卖的吧。

淘宝有,某鱼也有,捋好玩不爽吗

网友C:
如果总体偏了的话,用细镊子调整那个焊接的根部,如果焊歪了,可以重焊(技术要求有点高).

这玩意一般是焊歪了,没剐蹭的话不太会绕乱.

稍微歪点不太要紧,这个精度不比机械手表.

网友D:
表头如果没修过,异物没戳到游丝,游丝一般问题是挂圈、粘连了。用牙签挑一下,不行就游丝脱焊后重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总体偏了的话,用细镊子调整那个焊接的根部,如果焊歪了,可以重焊(技术要求有点高).

这玩意一般是焊歪 ...

看后面游丝在外圈焊点被重焊了,整体偏并粘连。工具都有,有中温锡膏,就是前辈问下怎么取出来呀,听说要怎么短路,不然会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如果没修过,异物没戳到游丝,游丝一般问题是挂圈、粘连了。用牙签挑一下,不行就游丝脱焊后重新焊

应该是上一任有修过没整好,用到我这冤大头了。是粘连了圈乱了,牙签试了下,捋不了又回原状。要取出来,直接把螺丝拆了取出会退磁吗?先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上一任有修过没整好,用到我这冤大头了。是粘连了圈乱了,牙签试了下,捋不了又回原状。要取出来, ...

软铁,废表头磁钢里面就有,

网友E:
    楼主这个表头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正好可以拿来练手,40年前我就是拆过多个类似的表头,也盘过游丝,甚至用舌簧喇叭中的0.8mm漆包线来绕制过动圈(因为当时实在无法找到更细的漆包线)。当时没有磁短路的知识,最后修复的表头灵敏度很低,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磁短路就是在拆除动圈支架及内铁芯之前先用磁性材料连接磁极两端,例如用足够厚的铁块放在楼主图片中姆指边上的缝隙处,建立好磁回路,然后再放好取支架工具,小心地取出动圈及支架,相关的资料本坛可以搜索到。

网友E:
其实楼主还可以先不取出动圈,先将游丝外圈头焊开,然后用非磁性的针(如不绣钢针)和非磁性镊子配合细心调整错乱的游丝,也可以达到练手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铁,废表头磁钢里面就有,

是像n一样眼睛那个吗,怎么操作?上面两个螺丝扭了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表头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正好可以拿来练手,40年前我就是拆过多个类似的表头,也盘过游丝,甚至 ...

先生好技术啊,我也是纯爱好奈何没有好技术,表头不知道,卖家说是兰州的外磁,好不好我就没眼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还可以先不取出动圈,先将游丝外圈头焊开,然后用非磁性的针(如不绣钢针)和非磁性镊子配合细心调 ...

好的感谢先生指导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像n一样眼睛那个吗,怎么操作?上面两个螺丝扭了然后?

能与磁铁相吸,但不能被磁铁磁化的铁就是,

网友C:
我有个疑问,

这个短路表头磁路,用软铁,也就是不能被磁化的材料.
照这个方向,硅钢片,磁棒等应该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觉着这个东西不一定非要用软铁啊,用一块小磁铁不也行吗?

我见过的保存磁铁的方法都是两条NS互联老保存,防止失磁的.为防止充磁,用一块磁场强度相近的,应该也行吗?
即使用一块磁场强度稍大的,那个强度也未必能充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生好技术啊,我也是纯爱好奈何没有好技术,表头不知道,卖家说是兰州的外磁,好不好我就没眼力了

技术谈不上,顶多只是比您早几年入坑而已,而且早已金盆洗手——不干了
外磁没有虚假,早年的电表都是软铁加磁铁做表头的,后来也许是技术进步了,才有整体磁钢做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与磁铁相吸,但不能被磁铁磁化的铁就是,

那我这个没救了,我用短六角螺丝刀塞进两级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

这个短路表头磁路,用软铁,也就是不能被磁化的材料.

那样更麻烦哦,能越简单越好容错率也高,短时间内找不到这些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谈不上,顶多只是比您早几年入坑而已,而且早已金盆洗手——不干了 。
外磁没有虚假,早年的电 ...

那您也是老手了我这边太难了技术有限工具有限的

网友F:
一直不敢搞游丝,觉得是高手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敢搞游丝,觉得是高手搞的,

这个游丝比手表大多了,稍微的歪点,相对还好校正.

就是往上焊的时候要保证手不抖挺难的,这个东西最好有个小的架子,或者夹子,才能保证焊的平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更麻烦哦,能越简单越好容错率也高,短时间内找不到这些材料啊

工具不齐的时候这个活不好干.

要有精密镊子,体视镜(或修表的目镜).

另外既然拆了游丝,那个轴尖也顺便看看有无不圆,或者不光滑,或者有锈,必要时可稍微抛光下,用修表的抛光膏.不要用砂纸,除非你有5000目以上的.

指针断了可以用 塑料扫把 上的那个丝,红的好. 这个我试过,效果是相当好啊,比原来的那根针好多了.原因是这个丝很轻,对轴尖的压力小,因此表头变得灵敏.

调平衡的时候也容易. 可以说是个利器.

网友A:
年轻时弄过万用表,电表游丝,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越修越坏,那几块表至今还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齐的时候这个活不好干.

要有精密镊子,体视镜(或修表的目镜).

还是老师傅厉害,刚才那个我捋废了……准备重买游丝没工具太难了。当练手了,不太会捋。

网友G:
谁说的不取出来就不能换游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齐的时候这个活不好干.

要有精密镊子,体视镜(或修表的目镜).

前辈能了解一下吗调平那个指针后面以及夹角哪里他们是一个负责立起来的平衡一个放平?还是一起关联的关系呢,如何调会快一点,我这个躺平可以,立起来偏2个大格。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没救了,我用短六角螺丝刀塞进两级取出来了

这样取会弄坏表头,用不被磁化的物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游丝比手表大多了,稍微的歪点,相对还好校正.

就是往上焊的时候要保证手不抖挺难的,这个东西最好有 ...

用硬纸片或卡片自己做一个架子,细心一点就可以,没有那么高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

这个短路表头磁路,用软铁,也就是不能被磁化的材料.

捋直游丝用2把小号镊子,担心弄坏可以买那种塑胶的镊子,用尖烙铁焊下游丝,放平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说的不取出来就不能换游丝的?

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取会弄坏表头,用不被磁化的物体。

估计换上也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捋直游丝用2把小号镊子,担心弄坏可以买那种塑胶的镊子,用尖烙铁焊下游丝,放平弄。

好,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捋直游丝用2把小号镊子,担心弄坏可以买那种塑胶的镊子,用尖烙铁焊下游丝,放平弄。

这个用塑胶镊子的方法很好.

我是用的不锈钢(也可能说是钛合金)的眼科手术镊子,现在看来可能不如塑胶镊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能了解一下吗调平那个指针后面以及夹角哪里他们是一个负责立起来的平衡一个放平?还是一起关联的关系 ...

首先 不要灰心  失败是成功他娘.

那个调平,论坛有教程.

最终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表平躺下,指针归零,立起来还是归零.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左侧躺下,右侧躺下也应该归零,不过表一般不会这么躺着用,所以也可以不用调.

教程里写的方法应该是用焊锡调,不过这个方法不好操作.我的方法是用虫胶溶液(就是虫胶片溶解在酒精里),这个方法操作简便,调节精细.
少了就点溶液,多了就用酒精擦几下. 其他的我都是按照教程学习的.

另外欲工其事,必利其器,没有利器,加上自己是新手,这活必烂.但是谁还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呢!

网友I:
盘游丝可是技术活。需要细心、耐心,眼力好。

网友:
MF50指针表阻尼差 有办法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不要灰心  失败是成功他娘.

那个调平,论坛有教程.

好的,我先买些工具吧,不然后面买表了又要一团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盘游丝可是技术活。需要细心、耐心,眼力好。

是的,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塑胶镊子的方法很好.

我是用的不锈钢(也可能说是钛合金)的眼科手术镊子,现在看来可能不如塑胶镊 ...

眼科镊子我觉得不行,眼科镊子前面的头有V形口,那样校正出来的游丝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形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眼科镊子我觉得不行,眼科镊子前面的头有V形口,那样校正出来的游丝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形状。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位置了.

我买那个没有,里面是个能紧密配合的平面.我是用来整手表游丝的.
不过那个位置就是平的,你整手表游丝,也不能把游丝弄的平正了,那个活是真考技术.反正我是弄不太好,稍微的变形能调,多了就不行了.
不过就万用表那个游丝,比手表的大的多了,也就容易多了.

我查了下记录,那个特性叫做     直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位置了.

我买那个没有,里面是个能紧密配合的平面.我是用来整手表游丝的.

前辈30的游丝是几乘几的呀,买家说是30用的发了8*10的,而我原装的不知道参数,但是圈数是5圈,发过来的8圈了,要一起换掉?不换能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30的游丝是几乘几的呀,买家说是30用的发了8*10的,而我原装的不知道参数,但是圈数是5圈,发过来的8 ...

我其实 是个新手,就是没你事胡咧咧而已.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那个游丝,可能是这样的

1. 上下两个游丝要对称,圈数,弹性.
2. 具体你手里那个我也不知应该用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其实 是个新手,就是没你事胡咧咧而已.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那个游丝,可能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还是待会上图发帖问问吧,又被卖家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盘游丝可是技术活。需要细心、耐心,眼力好。

是的,但是对于玩表的泰斗前辈你来说不是问题

网友J:
楼主打算重盘游丝 ,我眼花手抖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打算重盘游丝 ,我眼花手抖干不了这活

试了用小十字螺丝刀用手机卡片剪小圆两个做格挡,结果失败了。()想简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对于玩表的泰斗前辈你来说不是问题

年轻才是必要的条件!眼都花了搞不来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年轻才是必要的条件!眼都花了搞不来这个的。

前辈还年轻呢

网友G:
试过几次(上班时东西很多呀!)游丝拉过后无论怎样折腾最后的表头线性度都会很差,可见游丝加工还是有很高的门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几次(上班时东西很多呀!)游丝拉过后无论怎样折腾最后的表头线性度都会很差,可见游丝加工还是有很高 ...

看来还是原装无修最好,反正游丝多,变形就丢了(ω)hiahiahia

网友:
更换游丝,最不好掌握的是保持灵敏度不变,还有线性和回差。
每步都要想好再动手,不能偷懒。

网友(2022-11-25):
网上卖游丝的很多,又不贵,买回直接换上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