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输出牛有用环牛的吗?

楼主(2022-04-01):
学习了昨天大师分享的《电子管输出牛设计》,又看到关于变压器损耗的讨论,
就联想起不能能用环牛做输出变压器?
当然单端电路因为有直流可能不适合用环牛铁芯(不能锯断加一片绝缘材料?)
纯交流的推换电路能不能用呢?方牛一层层的结构可心改成一段段的结构,相互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小?
加上环牛本来的低损耗,感觉应该是十分理想的。
请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A:
推挽能用环牛,而且厂机用环牛的不少。
最初版的麦景图用的是CD牛单线包,其实就跟环牛近似。
用R牛也是一样
如果是单端,假设你有线切割,给环牛铁芯锯个口也行

楼主:
直流分量影响饱和度的原理我还是熟悉的,
我国上海和天津电焊机厂生产的自动焊机的电流都是通过给整流器前的交流扼流圈加上直流电来调节的
电流越大,饱和度越高,电感量越小,阻抗越低,主电路(焊接)电流越大

网友:
问题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再说音频输出变压器工艺可比电源要求要高。

网友:
环牛做推挽应该不错,只可惜用手工绕制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挽能用环牛,而且厂机用环牛的不少。
最初版的麦景图用的是CD牛单线包,其实就跟环牛近似。
用R牛也是 ...

在环牛铁芯锯个口,不能锯断,在锯缝两边扎住固定好铁芯,这一刀锯一半,换个位置锯那一半。要不,一刀下去,铁芯就不是环形了。

网友:
我有一台南京地产的7灯机,末级高低频分开,用的R型输入输出.环形没碰到过.值得探讨.

网友:
很多年以前在武汉整流变压器研究所定做过一对FU5单端输出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能用环牛,而且厂机用环牛的不少。
最初版的麦景图用的是CD牛单线包,其实就跟环牛近似。
用R牛也是 ...

能不能给R牛初级再加一个线包,然后线包通过反向的同功率直流电,这样来抵消磁饱和,可不可行

网友:
感觉环形铁心可能因为面积展开比较大,分布电容要比EI的大,CD铁心大家实际应用的时候也是用4C,实质上和EI是一回事。

楼主:
用两个C型的应该比较好,线圈可以完全分开。

网友:
如果简单,早就推广成品用环牛了。一定有许多难题新手们还没有理解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R牛初级再加一个线包,然后线包通过反向的同功率直流电,这样来抵消磁饱和,可不可行

实际做起来 弊远大于利

网友:
我的斯巴克就是环牛的,额度功率下不错,超过就失真很厉害。功率较小时音质不错

网友:
E型c型环型R型铁芯还对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影响不同

网友:
有条件的话G型对插应该是效果不错,关键是工艺很难做到很好

网友:
最简单的廉价做法:买一只380:380的隔离变压器(80w),根据初级负载计算出次级电压比,然后用小梭子绕次级线圈。此种方法,简单,廉价,听感还说的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做起来 弊远大于利

这样理论上是不是消除了磁饱和啊,但是好像发热更加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理论上是不是消除了磁饱和啊,但是好像发热更加多了

还得弄个励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弄个励磁电源

是的,还需要额外一个电源

网友:
6p3p的推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