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ord文档无法打开如何恢复?

楼主(2022-04-01):
请教坛友,如题word文档无法打开如何恢复?收集的资料以文档形式保存,今天打开时显示打开遇到错误,如下图,换了另外电脑,或者用wps也无法打开,先谢谢啦!

楼主:
用word修复功能也无效,

网友A:
试着用写字板看看能否打开?
要不检查下此word的属性,看能够用更高的版本打开它?

刚才看了你的截图,好像后缀名是docx,那可能你的word程序版本太低了,docx的最少也是2007版的。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word文档在编辑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文件碎片,微软的Office有个致命的bug,就是会莫名其妙地让文件碎片占用了大量的内存,使得Windows平台误判为硬盘满了,从而导致不能打开或者不能保存的假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头痛的。我一般采用Ctrl+Alt+Delete三键强行退出,在重新开机,再背提示恢复未保存的文档,然后就可以重新打开了。以前用WindowsXP经常遇到的。自从用了Win10后在不会出现了。
后来我发现在word里用公式编辑器写的公式,如果是具有连等式的,第二次及以后的编辑中,在页面上去双击公式进行编辑,会产生大量的公式碎片,它们在文件所在说的文件夹下,有好些临时文件(文件名中带有一个“~”字符的),在内存和硬盘上占用大量的空间,而文件属性却正常的,就是造成这种状态的罪魁祸首。

网友B:
高版本的如果也打不开,估计文件损坏了,打开都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如果也打不开,估计文件损坏了,打开都是乱码了。

是的,高版本也打不开,估计文件损坏,有修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用写字板看看能否打开?
要不检查下此word的属性,看能够用更高的版本打开它?

谢谢回复,写字板也试过,仍然打不开,另外拿到其他电脑上用2011,2007版也打不开 估计文件损坏,现在找软件修复。

网友:
看有最近的备份文件没

网友C:
似乎在word的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在word的目录下、。

没有自动备份。

网友D:
docx 文件实际是一个压缩文件,可以把 .docx 改成 .zip,如果能正常解压缩出来几个文件夹,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word 里面的 document.xml 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文字。
下面是我测试用的一个 Word 文件,里面只有一行字:这是一个测试文件。
解压缩以后打开 document.xml ,里面能看到这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cx 文件实际是一个压缩文件,可以把 .docx 改成 .zip,如果能正常解压缩出来几个文件夹,可以用记事本打 ...

谢谢,坛友就是办法多,各种人才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文档使用WPS13,已经顺利恢复打开了

网友E:
这就说到wps自动保存小文档自动上传云端的好处了,曾经误拔插头,这功能救我一命

网友:
        前一两年我的word不好用了,不知什么原因,就改用WPS了,虽然感觉不如word那么顺手,也没办法,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说到wps自动保存小文档自动上传云端的好处了,曾经误拔插头,这功能救我一命

wps自动保存小文档自动上传云端功能我用防火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