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电源可以给前级么

楼主(2022-04-01):
如题。这种电源。给前级用

网友:
这种电源是恒流源,用在不需要恒流的地方没有用。

网友A:
300mA恒流源,能把大部分电子管干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mA恒流源,能把大部分电子管干废

只能说没用。干废是不可能的

楼主:
那就丢了。收集了一大把

网友:
这玩意没有稳压的,电压波动很大,得担心屏压高坏管,能用就听个响,音质方面不保证,

网友:
不怕它的干扰可以使用串联稳压进行恒压才能得到利用。

网友:
这电源好啊,叫做动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