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w8888

楼主:
天门冬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的用途是让功放的直流增益=1,交流增益主要取决于电阻(和容抗)。如果加了直流伺服也没必要再保留 ...
引用 网友B:
3886的失调电压典型1mV,做成纯直流放大,就算不加中点校正,中点电位也就1mV*34 左右
引用 网友C:
看了第一张图,正想提意见(直流伺服运放的输出是不是该加个电阻限制电流)缺看到楼主求你第一张图是错误的 ...
引用 楼主:
保留落地电容是为了在直流反馈与交流反馈间切换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了。
引用 网友E:
R10直接接地的话,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将按1+R12/R10的比例出现在运放输出端,中点电压的偏移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2022-04-04):
节后嘉利创去打板

楼主:
打板收到PCB样片,画PCB时,由于太紧凑,箭头处绘图时有一小粘连,导致短路,用刀片割开,涂环氧树脂封闭

楼主:
准备这几天有空时焊接组装

楼主:
焊接组装中,还有几个电阻在邮寄路上,几个红袍是70年收藏品 有些舍不得用

楼主(2022-05-07):
结果出来了,开机静态输出电压几乎测不到,随时间推移静态输出电压达到0.8v左右,估计是自激了

楼主:
通电静态测试结果;
1、交流负反馈模式,开机静态中点输出电压1-1.5mv,十多分钟后开机静态输出电压仍然1-1.5mv。
2、直流伺服模式,开机静态中点输出电压0.5mv左右,然后缓慢上升,十多分钟后中点静态输出电压仍然0.8-1v。从现象看直流伺服模式是自激了 ,如何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电静态测试结果;
1、交流负反馈模式,开机静态中点输出电压1-1.5mv,十多分钟后开机静态输出电压仍然1- ...

可试试把dc伺服电路(ne5532)那2只与100k连接的0.1u(或0.22u)电容,其中一只改为3.3u、另一只改为(或仍为)0.1u,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试试把dc伺服电路(ne5532)那2只与100k连接的0.1u(或0.22u)电容,其中一只改为3.3u、另一只改为( ...

好的我试试看,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的用途是让功放的直流增益=1,交流增益主要取决于电阻(和容抗)。如果加了直流伺服也没必要再保留 ...

通电后,直流反馈确实震荡了,自激,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非常谢谢

如果能解决问题,则证明我的计算是对的。

我还构思另一种更简单、不增加成本的消除振荡办法,等你试完了上一个方法,我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解决问题,则证明我的计算是对的。

我还构思另一种更简单、不增加成本的消除振荡办法,等你试完 ...

加大C16至4.7u(没有3.3u),起振振幅增加速度明显降低,但是仍然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大C16至4.7u(没有3.3u),起振振幅增加速度明显降低,但是仍然振,

看来我原来没算对。

刚才核查了一下,是我误把dc伺服电路的滤波器当成是二阶的低通,实际上他是一阶。这说明实际情况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很可能是因为电源本身的内阻特性也参与在里面而引起不稳定。

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恢复原电路,把R23(10k)改为33k。如果不行,就把我前面说的那只0.1或0.2电容(不是C16)拆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原来没算对。

刚才核查了一下,是我误把dc伺服电路的滤波器当成是二阶的低通,实际上他是一阶。 ...

谢谢小鬼头坛友,明天按此方案试试,下午已经去掉那只224(不是C16),没有改善

网友G:
楼主的实验在直流放大电路状态下输出端电位无法稳定。个人的看法原因在于电路输入端的电阻配置破坏了电路输入端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引起工作点的飘移。电路输入端在直流放大时应该使R9的阻值等于R10和R12的并联值,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温度变化引起的工作点的漂移会被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特性所克服,输出端的漂移可以得到抑制。但是普通的反馈电路这样配置会降低电路的输入阻抗影响前级电路的工作状况。为克服这个毛病,可以把电路改成电流取样,电压串联负反馈并且适当配置输入端电阻可以改善电路的输出端电压漂移。
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实验在直流放大电路状态下输出端电位无法稳定。个人的看法原因在于电路输入端的电阻配置破坏了电路输 ...

谢谢,我原来也怀疑是放大部分问题,去掉伺服双运放,无论交流反馈还是直流反馈都是稳定的,交流反馈静态中点输出大概1-2mv,直流反馈静态中点输出一边7mv,一边13mv,不随时间变化,是稳定的,因此基本排除放大电路稳定问题,应该是伺服双运放自激震荡

网友H:
直流伺服的低通滤波器RC时间一般取0.1至0.2秒。
也就是100k,配1μf到2μf。
NE5532运放,R取100k。
FET输入的运放LF353,R可用1M,C用0.1-0.22μf。
自激没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伺服的低通滤波器RC时间一般取0.1至0.2秒。
也就是100k,配1μf到2μf。
NE5532运放,R取100k。

是的,有些困惑,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原来没算对。

刚才核查了一下,是我误把dc伺服电路的滤波器当成是二阶的低通,实际上他是一阶。 ...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实验在直流放大电路状态下输出端电位无法稳定。个人的看法原因在于电路输入端的电阻配置破坏了电路输 ...

谢谢,问题解决

综合小鬼头、3042775020 等论坛高手的意见,修改了运放外围电阻阻值,顺利解决自激问题!

楼主:
现在静态中点电压稳定在1.6mv,自激问题解决

网友H:
感觉运放的两个0.1uf退耦高级电容,用得不妥。
直立安装引线太长了。负电源退耦那个位置也不好。
建议改用普通聚丙,聚酯,或独石电容即可。
负电源退耦的改焊电路板反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综合小鬼头、3042775020 等论坛高手的意见,修改了运放外围电阻阻值,顺利解决 ...

你只是改了R23(由10k改为33k),其他没改就解决自激问题吗?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是改了R23(由10k改为33k),其他没改就解决自激问题吗?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一下。

R23(由10k改为33k,其它电阻也动了一下,等抽空画图,请小鬼头坛友高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运放的两个0.1uf退耦高级电容,用得不妥。
直立安装引线太长了。负电源退耦那个位置也不好。
建议改 ...

谢谢,目前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
论坛很好!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坛友热情帮助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是改了R23(由10k改为33k),其他没改就解决自激问题吗?能否详细一点说明一下。

谢谢小鬼头坛友指导,调整几个电阻值,如图箭头所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小鬼头坛友指导,调整几个电阻值,如图箭头所指

谢谢你的电路图。

有关自激的问题,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应用。我最近对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比较感兴趣,除了发一个还没时间续写的专题帖子外,还在学习中。

帖子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92761-1-1.html

你这里是甚低频的自激,之前我看过的资料都没有讲述到(都是讲高频自激的),所以更吸引我尝试用学到的相关知识来进行分析。

前面我那几个回帖有些误算,但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回头分析原电路图(包括你pcb实际画出来的电路图——我已留意到该图与一楼的图略有差异),从分析的结果看,该图在理论上是不自激的,即pcb布线理想的情况下他不自激。但估计是因为你的pcb布线不够理想,引入了一个额外的数hz甚低频极点,从而导致自激。你改了2个电阻的阻值,刚好避开了这个极点所引致的负作用。

你现在把负反馈网络接地的电阻由1k改为5.6k,这样,整个功放的闭环放大倍数就下降为原来的1/5.6,实际使用时放大量可能不够。可改回原来的1k取值,我估计同样不会自激,你尽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电路图。

有关自激的问题,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应用。我最近对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比较感兴趣, ...

好的,谢谢小鬼头坛友分析,不愧是矿坛一流高手。我把5.6k改回1k,提高放大倍数,看看情况,如果不自激最好 ,自激也可能是PCB设计不合理,毕竟受限于面积,太紧凑了点,线间耦合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小鬼头坛友分析,不愧是矿坛一流高手。我把5.6k改回1k,提高放大倍数,看看情况,如果不自激 ...

改回电阻试过了吗,结果如何?

引致甚低频振荡,通常不是线路间挤迫引起,而是地线排布、电流返回回路形成了公共阻抗、退耦电容安排不当等这类的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回电阻试过了吗,结果如何?

引致甚低频振荡,通常不是线路间挤迫引起,而是地线排布、电流返回回路 ...

谢谢,改回去了,没有自激的情况,工作稳定,静态中点输出1.6mv ,抽空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2024-05-21):
据说1875反馈电容可以省掉,直接接地
实操不谬,更高级的3886应该也行
实在不行看看吴刚的获奖线路

网友I:
LM3886测试了不用直流伺服、直接短接负反馈电容,直流输出20mV,稳定工作不漂移,用反馈电容的话输出0.6mV。另外,看了楼主的PCB设计,建议按TI厂方的数据表要求:
1、每个IC在正负电源上要用470-1000uF+22~47uF+0.1~2.2uF电容组合来退藕;
2、还有反馈电阻尽量焊在集成块的脚上,缩短反馈距离;
3、把20K以外的信息尽量切除,可以用三阶低通滤波,附图;
这样做出来的3886失真才小,声音不会显粗,高音会很细腻。

参考电路

这个是我做的3886,测试对比反馈电阻20K和10K的失真表现

网友(2024-06-23):
用了分离元件就回不去了对集成电路功放不爱了。

网友J:
才见此贴,恭喜楼主又上新道了~,分享下声音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见此贴,恭喜楼主又上新道了~,分享下声音有啥不同?

谢谢lsw8888朋友来访,这个功放板装好后没有试听,主要进行了波形测试,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其中方波20hz -50Khz基本没有大的失真,100Khz波形失真在可以接受范围。这得益于LM3886较高的转换速率,同时说明电路也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M3886测试了不用直流伺服、直接短接负反馈电容,直流输出20mV,稳定工作不漂移,用反馈电容的话输出0.6mV ...

用直流伺服以后,静态输出电压小于1mv,没有伺服时有十多mv。

网友I:
直流伺服可能会引入其它失真,您伺服运放的输出电阻是不是比反馈电阻大10倍以上?
补充一下交流反馈与直流反馈的差异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流伺服可能会引入其它失真,您伺服运放的输出电阻是不是比反馈电阻大10倍以上?
补充一下交流反馈与直流 ...

电阻阻值参数都在40楼 ,我没有失真测试仪,主要看方波,20hz-50Khz方波没有畸变,100Khz可以接受。

另外大于20Kh信号不能去除,涉及傅里叶变换谐波问题,在此通俗说是音色细节问题。

网友I:
R23太小了,对声音影响很大,国半原厂数据表上有这种直流伺服的电路可以参考,R23=220K,直流伺服用LF411或者TL071等运放。
另外,CD及及其它音源基本都没有20K以上的信号,3886的带宽就那么点,把20K以上的杂波切掉一些高音的听感会更好,您可以试试对比一下,高音更细腻。3886做到厂方PDF公布的数据水平,大部分DIY功放都不如3886好听,尤其是高音,可能是集成块功放中最好的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I:
R23太小了,对声音影响很大,国半原厂数据表上有这种直流伺服的电路可以参考,R23=220K,直流伺服用LF411或 ...

听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主观评价,大多数人耳朵是没有经过训练的,除非你是交响乐团演员。另外你如果知道放大器基本原理----傅里叶变换,就不会去除放大器大于20Khz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