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5A 万用表

楼主(2022-04-01):
电压测量值偏小,不知是原件有损坏还是表头灵敏度降低了,哪位好心人有电路图烦劳分享一下,另请教表头灵敏度是多少?

网友:
老表,转换档位很扎实。
表盘标表的灵敏度为2000欧/伏,最小电流档位500微安。表头灵敏度满刻度估计小于500微安。

网友:


网友(2023-05-16):
估计失磁了,在磁钢上粘上一块小磁铁,试试看

网友(2023-12-04):
我的这个,直流电压测电压都在一个位置上,换挡也是一样,测交流炸了一支二极管,电阻档拨到100K指针左摆!1M档往右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测5V电压,放在50V档指针也在中间

网友:
先用0.5mA测试电流试试基准如何?
测量一下电阻呗,也没有几个元器件。

网友:
你的这块表有20Uf的电容吗?我的这个表没有电容,和300Ω的可调电阻

网友:
电工表,电压档内阻太低,修理半导体电路基本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