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生PL550调频选择性的问题

楼主(2022-04-01):
德生PL550收音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灵敏度高,音质较好。调频在我这儿能收下贵州地区的多个电台。但是在强信号区1个台几乎占了10MHZ左右。比如89.5中国之声,89.1-89.9都能收到,在这个频率区89.1是重庆之声,89.8是贵州省贵阳人民电台,听89.8老是夹杂有89.5微弱的声音。现在的问题来了,如何增加本机的选择性,把强信号控制在3MHz以内。后来查了一下PL600调频头部分是4联,而PL550是2联。PL600的选择性会不会比PL550的好。如果选择性比PL550的好,如何把PL550的调频头部分改为4联,提高领频选择性。请大师们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
直接加个可以切换的衰减器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没办法。这是陶瓷滤波器客观存在的缺点,无法改变。原因是陶瓷滤波器的副瓣,图解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982497&pid=23962625&fromuid=4258

(原机应该还有一个中频变压器,但中频变压器带宽较大,无法抑制邻近的副瓣。)

调频头2连、3连、7连,对于FM选择性没有区别,区别是抗镜像能力。现在模拟电视停播,抗镜像能力已经不大重要。

提高选择性,只能将原机的单个L10.7S陶瓷滤波器换成两个L10.7A串联。工作量不小,且容易损坏电路板。

网友:
PL550动态不行,只能减少信号来削弱干扰,也就是缩短拉杆天线,但弱台会变更差,换一台收音机试试,如果也一样,只能放弃弱台了.

楼主:
打到本地位置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