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6p3p单端功放无故声音很小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4-01):
各位老师,我多年前做的6p3p单端功放好长时间没用了,今天接电以后放音乐声音很小,不知是啥原因。这个功放机以前用的很好声音很洪亮,很悦耳。后来放的也不受潮啥的,就是没动它,无故声音很小,也没感觉失真。两个声道都是声音小,音箱也没问题,同一个音源接我的tda7293功放就很震撼。哪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我该如何去检测呢?以前做的也是照葫芦画瓢,对原理也不懂。电源牛和输出牛都足够壮实也,都是96的片子。电路图如下,请老师给看看电路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也一并改改。先向各位前辈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
我给楼主加分坐沙发!
电子管功放最容易安装成功出声音!

但是,要出好声音就是另一码事情了!

我装过这类电子管功放。非常简单的电子管功放电路。
在电子管好的情况下,通电,测量电子管的各极电压就行了!
个见。

楼主:
感谢星版鼓励!无故出现双声道声音很小不知该如何测试各处电压,也不知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大才是合适。

网友:
前级采用SRPP方式增溢小,而且供电电压只有170V , 可以把6N9P改成二级放大,提高增溢,前级电压改成250v, 推动6P3P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输入信号电压、功放管栅极推动电压(交流),看信号幅度够不够。

网友:
电路图上已经标出了各级电压,从电源部分开始,直流高压,6P3P屏极、帘栅极、阴极,6N9P屏极、阴极逐点测试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是把管子逐个拔下来檫试干净了再插上试试!

网友:
每逢三月天(南方回南天),我自己的功放每天都得拿出来通上几个小时的电,要不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A:
音量电位器触点是否氧化,使接触点电阻变大导致音量小?信号源直接栅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触点是否氧化,使接触点电阻变大导致音量小?信号源直接栅极试试!

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我先按照白版前辈的法子测一下,这是当初正常出声时的电压值,就是不知这个电压值合适不合适。也一并感谢其他老师的热心帮助,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触点是否氧化,使接触点电阻变大导致音量小?信号源直接栅极试试!

还真让老师您说对了!我直接信号源接栅极,声音立马哇哇响起来,原来真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必须换个好的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让老师您说对了!我直接信号源接栅极,声音立马哇哇响起来,原来真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必须换个好的 ...

你长时间放置不用,金属触点极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