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谁玩过SDR

楼主(2022-04-02):
一直在网上瞎逛经常看见SDR,不知道这个坛里有谁玩过SDR,能否谈谈玩后感受?

网友A:
玩过,听调频和对讲机没问题,能看频谱图,没有实际用途。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玩SDR要架天线,灵敏度是很好的,

网友C:
玩过一阶段电视bang,中波不行,短波和调频都没啥问题
天线估计6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过一阶段电视bang,中波不行,短波和调频都没啥问题
天线估计6米

看介绍频率从100khz开始,那就是包括长波波段在内是吧,感觉蛮好玩的。。没玩过先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SDR要架天线,灵敏度是很好的,

一般的天线是矿石机那样的水平天线还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听调频和对讲机没问题,能看频谱图,没有实际用途。玩玩还是不错的

是否听过长波电台,因为这机器的频段在100khz开始。。

网友B:
以前楼顶有条件的时候,架设的是3米高的倒V天线,振子长10米。周末的14.270MHz频段热闹的很。长波台国内没有。

网友D:
想买一台 USRP 感觉LP要跳到月亮上去。

网友E:
用的RTL2832U,效果很一般(不换天线调频都收不到),可玩性极高(NOAA,POCSAG),大部分便携性不佳

网友:
长波没有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楼顶有条件的时候,架设的是3米高的倒V天线,振子长10米。周末的14.270MHz频段热闹的很。长波台国内没 ...

感觉对天线的要求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买一台 USRP 感觉LP要跳到月亮上去。

是不是俄罗斯孔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RTL2832U,效果很一般(不换天线调频都收不到),可玩性极高(NOAA,POCSAG),大部分便携性不佳

好专业啊,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俄罗斯孔雀?

感觉垃圾老那里见不到的。想的睡不着。

网友:
搞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对天线的要求蛮高的。。

这个也不复杂,我用的就是RTL2832U电视棒,加上自制的100M变频板子,玩玩接收短波,

网友F(2024-01-19):
一直没搜索SDR,其实我玩SDR很多年了。以前玩电视棒 ,那玩意儿假信号太多,后来闲鱼买了个二手的FDM-S2,效果就很专业了。瀑布图,中短波都很巴适的。不过在市区晚上听中波效果不咋地。必须把天线放到窗外效果还行。

网友:
早想体验一下SDR,无奈没有条件架设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复杂,我用的就是RTL2832U电视棒,加上自制的100M变频板子,玩玩接收短波,

接收短波需要这么复杂吗?搞一个长拖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搜索SDR,其实我玩SDR很多年了。以前玩电视棒 ,那玩意儿假信号太多,后来闲鱼买了个二手的FDM-S2,效 ...

有没有安卓驱动

网友:
没有,只有W的,安卓算力估计达不到

网友G:
玩过RTL2832U电视棒,能收到调频和周围的对讲机信号。还连手机试过,不过手机APP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玩过RTL2832U电视棒,能收到调频和周围的对讲机信号。还连手机试过,不过手机APP不稳定

驱动名字叫什么

网友:
javascript:;
在用这一款,操作手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