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怎么用

楼主(2022-04-02):
有几个这玩意,说是老硅整流,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
硅代整流管。
收藏或者修老机用吧,做新机纯粹是鸡肋,还得配上一只管座,1N4007都甩它两条街。

网友:
这个就不一定是老的好了,工艺什么的都在进步

网友A:
为啥淘汰硒整流 有啥缺点

网友:
这是我70年代末,改造老日本收音机用来代替整流管自制的硅代全桥,那时还没有进口的东西,也没有4007等,这里用的是面接触锗整流二极管。

楼主:
如果整流管坏了,不改电路,直接插上应急也行

网友:
四个脚的是硅代866。

网友:
以前砸碎过这整流管,里面十来个2CP17串联,电流0.1A,耐压几百伏不等,过去国产管一致性差,耐压高的管子不达标的也不少,现在一只IN4007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淘汰硒整流 有啥缺点

硒整流器耐压低,一片只有20多伏耐压。还有就是容易再结晶,造成损坏。

网友:
笼能用,鸟不能用,腾笼换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