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PPR管打压问题

楼主(2022-04-02):
网上介绍有些人说打8公斤试压,有人说打10公斤试压,试压时间有人说半个小时,有人说1个小时
今天铺好水管,打压打到10公斤压力,10分钟左右压力降到9公斤,试压50分钟左右,最后稳定在8.7公斤左右
我反复看过所有焊接口都没有漏水
有一个焊接口给砖扎过,但没看到有漏水
不清楚是不是水管里面有空气影响还是有其它原因???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工业的角度来看打压泵是个简陋装备,阀门接口都不精密,用水打压哪怕是漏一滴水,压力都有明显下降,只要压力能稳定在一个数值长期不变,就可证明管道没有问题

至于水压下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管道里有空气,加压后空气里的可溶气体慢慢溶解进水里,造成压力下降,等溶解完毕就稳定了,只要能长期稳定住压力就没有其他,打高压是检验管道接头的质量,防止爆管,部分供水落后的高层建筑的底层住户需要打高压,否则不需要打那么高的压力

网友B:
打压是厂家的事
涉及到质保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角度来看打压泵是个简陋装备,阀门接口都不精密,用水打压哪怕是漏一滴水,压力都有明显下降,只要压 ...

谢谢!!!按你这么说只要压力稳定在一定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压是厂家的事
涉及到质保20年

管是我自己网上买的,本地是不会给你打压的,只能自己打压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是我自己网上买的,本地是不会给你打压的,只能自己打压

那你这样的话厂家没得质保啊,后期出问题自己维护了么

网友D:
管子没有伤就行,剪子痕迹都算伤。打4、5公斤保住就行了。一般楼房自来水也就3公斤。

网友E:
管子里面的空气最好排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没有伤就行,剪子痕迹都算伤。打4、5公斤保住就行了。一般楼房自来水也就3公斤。

我这里的水压就有差不多5公斤的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里面的空气最好排空先。

好的,我试试

网友F:
压力容器和管路的耐压试验通常的做法是用2倍的工作压力打压,维持1到2小时无明显泄露就认为合格。可以用肥皂水在接头位置检查泄露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力容器和管路的耐压试验通常的做法是用2倍的工作压力打压,维持1到2小时无明显泄露就认为合格。可以用肥 ...

网上视频介绍打压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而太久,太久会对管路有影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网上视频介绍打压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而太久,太久会对管路有影响,不知道对不对

原来压力试验用1.5倍的工作压力打压不低于8小时。由于不适合现代生产的工作节奏调整为2倍的工作压力不低于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