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百度看见一篇用6K3P制作胆FM收音的文章、有谁做过和效果可以吗?

楼主(2022-04-02):
请熟悉和使用过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玩过,是否这个?
6K3P简易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制作,6K3P FM

贴来:
6K3P简易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制作,6K3P FM Receiver

    用电子管制作的功率放大器,播放数码音源更显魅力,由于调频广播及电视(伴音)高品质音源非常丰富,不少电子管爱好者又开始对电子管收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此笔者也作了一番尝试,现在调频广播音乐频道多,用电子管调频收音机接收还原音乐信号,再用电子管音频放大器播放音乐,其音质音色更是锦上添花,令人神往!
由于调频广播(电视伴音)工作于超高频范围,在业余制作条件下,如果采用超外差式电路,电路比较复杂,装置调整困难,笔者采用超再生接收的方法,电路简单,容易制作,现将制作情况简述如下。
1.元件配制
本机电路如图所示,是一个自灭式超再生接收机电路。由于多数频道频率工作在88MHz~108MHz范围,以上海文艺频道(中间频率96.8MHz)为参考点,L2用Φ2mm镀银铜线,在外径Φ15mm模具上以圈间距为2mm绕制5匝成空心式,L1用(Φ2mm镀银铜线在L2外套绕2匝,圈与圈之间的距离为2mm。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约2mm至3mm。高频阻流圈用Φ0.32mm漆包线,在直径10mm纸管上分三段蜂房密绕150匝,段距2mm。天线用一米长的拖线即可。电子管选用J级6K3P或6K4,也可选用6J1,但其增益稳定性不及6K3P及6K4(变μ管)。
可变电容有成品更好,没有成品可寻旧收音机拆出双联可变电容器改制,其方法是拆除部分动片和定片。其容量与片子关系为:动片定片各一电容量为20pF,二动片夹一定片容量为47pF,三动片夹二定片容量为100pF,具体使用数值根据接收频率而定。
2.组装调试
由于调频部分工作在超高频状态,应将这部分元件装在有机玻璃板或塑料板上,线圈安装应距离板上10mm至15mm,接点牢固,以防高频机震,各元件应尽量紧凑安装在管子附近恰当的位置,以减小分布电容和漏感产生的影响,便于调试顺利。
此接收机的调整比较简单,检查接线无误后,接通电源,调节电源电压控制电位器W至适当位置,就会听到刺叭有丝丝的超再生噪声,然后调节可变电容器C和调节线圈L(拉伸或压缩)即可收到播音,此时超再生噪声便被压下去,再调节电子管6K3P栅极电阻和电容至适当值,最后调节电源电压控制电位器W,使声音更清晰和响亮。至此再反复一次整个调整过程,使音质更加悦耳动听

网友:
这个超再生收音头可能是用于老FM标准的,旧调频广播频率范围64-73MHz。中频8.4MHz。6SK7 (5K3P)极间电容相对大些,不利于高频的接收。

楼主:
还有这样调频广播频率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调频广播频率第一次听说

这是过去苏联制式调频广播的标准,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总要和欧美有所区别。我国的熊猫1501收音机,调频波段就是采用这个标准,所以现在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解答、那可有适合现在标准的电子管DIY调频FM接收电路吗?

网友:
做过,接收不稳定,受环境影响大,半米内,两个金属碰撞都能干扰到接收。

楼主:
每级做好屏蔽罩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级做好屏蔽罩应该会好点吧?

不是屏蔽问题.而用超再生的电路接收FM,

失去了用标准电路接收FM的“鉴频电路“的去杂音/高传真的最大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