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理老收音机固定桩断裂的好方法

楼主(2022-04-03):
用电烙铁将这种隔离柱直接压入机壳塑料内,然后用T8胶水分多次滴至根部。

实践证明这样非常结实!

网友A:
还不如拧入一颗埋头螺丝

网友B:
找不到好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拧入一颗埋头螺丝

埋头螺丝?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好的胶水

T8胶水特别好!快干、粘力强,在螺杆周边反复多滴几次后,强度至少不次于原来的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T8胶水特别好!快干、粘力强,在螺杆周边反复多滴几次后,强度至少不次于原来的塑料。

T8是硅胶吗

楼主:
这个   某宝某东一搜一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埋头螺丝?怎么处理?

直接把螺丝烫进去,甚至把塑料壳钻透拧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螺丝烫进去,甚至把塑料壳钻透拧上也行

也是,干脆不要外壳,光用电路板接喇叭电池也可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