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老师们。

楼主(2022-04-03):
我有一个大空气可变电容1500p能不能在不拆日与情况下做一台矿石收音机,先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中波台集中在高端,国内没长波,否则可能收到

楼主:
太好了,多谢老师赐教。

网友:
没问题,线圈电感量与电容容量乘积为一个确定的常数,比如电容360P电感量 200微亨,那么就是 360X200,现在电容是1500P那摩线圈 L=360X200/1500 了。嫌容量太大就穿一个小电容器也行。

楼主:
多谢二位老师,给予解答。

网友(2023-04-07):
帮你算了一下,中波范围线圈直径76mm时大约19圈,38mm时42圈,绕线圈时百分之70时到90加几个抽头,以便调试

楼主:
谢谢,电路检波3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