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一下牡丹941C收音机

楼主(2022-04-03):
牡丹941C是较高档的国产二级收音机(还有一级,特级),去年看到一个网友的方案,切断中波高放线圈的阻尼电阻,提高了灵敏度,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恐怕会引起自激。但是剪断后,也没有发现自激,而收音机灵敏度增加了。短波我没有剪,因为我买牡丹941C是为了听中波,同时觉得短波更容易自激。

今天试着把两个短波的阻尼电阻也剪了,结果同样提高了灵敏度。检测有没效的方法很简单,用收音机收到台,用电笔仍然接通阻尼电阻,会发现音量变小。

既然这几个电阻降低了灵敏度,厂家为什么还要装上呢?省去不是更能节省成本吗?原来,厂家生产这款收音机,是为了多数用户考虑的,绝大多数用户,都在城市或城郊生活,也有在农村生活的,信号不算差,接上阻尼电阻,降低了一点灵敏度,却展宽了通频带,提高了音质,是很好的方案。

至于我现在信号极差的环境,还管什么通频带,管什么音质?灵敏度越高越好,收台越多越好。大家如果觉得手中牡丹941灵敏度不够高的,不妨也试试。

另外,以前没太注意外接天线,以为只是给短波用的,但昨天一看,它对中波也是有用的,信号差的地区可以给它外接天线,提高中波灵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真有创造性。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很不美观。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A:
我在原标准插头上做了一个套子,虽然不十分好看,但还是凑着用。不过总是感觉不爽。

这个东西是你复制的你胯下那玩意吗?真的是形如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原标准插头上做了一个套子,虽然不十分好看,但还是凑着用。不过总是感觉不爽。

看看你这么肮脏的手工也好意思发出来?难道就不怕脏了大家的眼睛?买一个4mm插头它不香吗?

网友(2022-04-04):
可能是因为大批量生产的原因吧,灵敏度低点就低点只要达标即可,但是若发生自激就是不合格了,再加上老锗管离散性大,过去生活水平不高碳性电池快没电还要用更容易自激,所以权衡之下就选择加阻尼了

多说一句,941c用3AX85的真多(我收过一台也是),不知道是不是早期941c的3ax81定型后反馈容易烧于是后期都改了?

网友:
这机器不错。
现在,中波电台功率小多了,如果,在偏远地区,经过以上调整,很适合使用。

网友B:
我有一台941B,阻尼电阻没动它就感觉中波灵敏度很高了,弱台一网打尽,超强台不会过载破音,两级电感双调谐选择性也很好,还带有低音切除开关和高音提升旋钮。就是短波灵敏度差点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不在状态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现在能正常收听。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机器的插座孔要比其他机子的插座孔略大,标准的双线或是三线插头用不上,不知坛友们是如何解决的?

此机用的波段开关并不是琴键开关,而是普通的转轴波段开关。看来普通的转轴波段开关用在有一级高放的机子里如果做得好也是不应该引起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941B,阻尼电阻没动它就感觉中波灵敏度很高了,弱台一网打尽,超强台不会过载破音,两级电感双调谐 ...

941B据说比较少见。灵敏度低不排除原主人调过中周,没有把握不要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现在能正常收听。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机器的插座孔要比其他机子的插座孔略大,标准的 ...

这个不好解决,那三个插孔是两芯的,而且不是标准3.5毫米,看样子有可能在4毫米左右,目前只能不使用它,需要用的话可以留意一下二手电子元件,看看有没有这种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解决,那三个插孔是两芯的,而且不是标准3.5毫米,看样子有可能在4毫米左右,目前只能不使用它, ...

我在原标准插头上做了一个套子,虽然不十分好看,但还是凑着用。不过总是感觉不爽。

自做的插头

自做的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原标准插头上做了一个套子,虽然不十分好看,但还是凑着用。不过总是感觉不爽。

为方便使用  直接换3.5插座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解决,那三个插孔是两芯的,而且不是标准3.5毫米,看样子有可能在4毫米左右,目前只能不使用它, ...

在某鱼上看到过4.5插头80多一个

网友D:
当年中波发射台功率大,不加阻尼容易导致强台过载。现在嘛能收到信号就不错了大可不必担心强信号失真。

楼主不应该直接剪掉,整个电阻焊下来更好,必要的时候还能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某鱼上看到过4.5插头80多一个

4.5这么贵!照理说换3.5的应该是好用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4.5的国内怎么不生产了?怎么国外还在生产?全部换成3.5的又觉得机器不是原配的了,总觉得不舒服。

网友E:
不错,电池的连接方法很有创意,1300ma的充电电池现在还不漏液,说明是正品。
老衲当年买了很多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原标准插头上做了一个套子,虽然不十分好看,但还是凑着用。不过总是感觉不爽。

哈哈,真有创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某鱼上看到过4.5插头80多一个

8元我都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中波发射台功率大,不加阻尼容易导致强台过载。现在嘛能收到信号就不错了大可不必担心强信号失真。

...

它背面有接线等东西阻挡,不好焊,从正面剪断,要恢复时,刮一下氧化层,再焊起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电池的连接方法很有创意,1300ma的充电电池现在还不漏液,说明是正品。
老衲当年买了很多假货。

这个收音机,经过实验,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灵敏度低,只能收到强台。用2.4伏串联也没见灵敏度提高,用一节1.2伏电池和它串联合适,这种简单连接方式两个电池各自充电。

网友:
学习了,回头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收音机漂亮.

网友(2025-01-24):
对,还是用4mm插头比较方便。我前几年玩的时候还是翻找到了一只。感觉941C后面空荡荡的,941A就比较满当,功放部分零件多出些,3 AX63看起来也协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很不美观。

你制造的那个玩意儿和美观根本不沾边,只能说粗笨丑陋

网友:
这个4 mm插头和8402机子的电源插口一样的,幸好我有8402随机带的电源插座,用在941上正合适。

在8402机上一个是3.5(耳机),一个是4.0(外接电源),两个不一样是为了防止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