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怎么这么难拆

楼主(2022-04-03):
我这有个收录机,收音功能有问题,打算拆了修修,把已知的螺丝孔里面螺丝都拆了,怎么抠都打不开,硬拆也试了,也没拆开

网友A:
前一段。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堆20多年前买的磁带,顺着想买个三磁头卡座来玩玩,上淘宝、咸鱼一看,价格都被炒上天了,原来几百的货色,现在都要2000多,后来朋友送了几台全新库存复读磁带随身听(入门级别的那种),接音响,听了几盘都掉粉的磁带怀旧了一把,也就那样,没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仓只看见一个螺丝,磁带仓螺丝没敢拆。谢谢

这圆圈里的螺丝没拆? 170237xky3kp2neaqvb2fa

楼主:
莫非打开磁带盒,还要拧里面螺丝?第一次拆,麻烦指教

网友:
这种录音机应该不会难拆。
电池舱里的螺丝拆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打开磁带盒,还要拧里面螺丝?第一次拆,麻烦指教

后盖几个螺丝?把后盖的全图拍一下。
电池仓里面是否有螺丝?

网友:
撬开喇叭铁网看看里边有螺丝吗?

楼主:
电池仓只看见一个螺丝,磁带仓螺丝没敢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圆圈里的螺丝没拆?

说得对。。。金叶录音机应该好拆,从前面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圆圈里的螺丝没拆?

对的,这个螺丝要拆!

就是它。

楼主:
呵,厂家隐藏的真深,感谢大家了!

楼主:
那里面螺丝尝试拆竟然拧开!好像背面是磁铁,螺丝刀吸里面扣不到螺丝,但是已经看到螺丝了,等会我再用力拧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堆20多年前买的磁带,顺着想买个三磁头卡座来玩玩,上淘宝、咸鱼一看,价格 ...

吓我一激灵,我感觉这收录机挺便宜就拆了,没想到竟然升值了,有点不敢拆了。

网友:
一般也就后盖包括天线那里,剩下就是电池仓了,余下没有。商标贴戳戳看看也是必要的。

网友:
后盖有螺丝的地方都有标识

网友:
有的还设计有卡扣,还要翘开让卡扣错开才行;

网友(2022-05-07):
金叶的估计不会升值

网友:
前面的磁带盒门可能需要打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堆20多年前买的磁带,顺着想买个三磁头卡座来玩玩,上淘宝、咸鱼一看,价格 ...

磁带确实是这么回事,如没有特殊情怀已无使用价值,因为模拟音频设备橡胶件及机械部件不可能回到当年状态,修机玩机过程倒是能找到些乐趣。
倒是CD还是有使用价值的,因为CD具有复制容易、衰减小成本低、机子相对容易在状态等优点,最重要的是音质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