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看见多功能焊锡丝,如真和视频一样也最好别用在餐具上,可能含铅

楼主(2022-04-03):
还看见小时候的假焊条,其实就是硫磺加铝粉。

网友A:
用火机都能够焊接,貌似这个焊丝融化温度不高,有评价说焊接效果一般,没有用过,不知实际情况。

网友:
跟矿友说一个秘诀。。。买水溶性锡丝,不粘板子,也不粘在烙铁上,焊完纸巾一擦就干净了,焊点又亮又光滑。这个锡丝熔点还低,也不用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机都能够焊接,貌似这个焊丝融化温度不高,有评价说焊接效果一般,没有用过,不知实际情况。

打火机焰芯的温度有上千度,记得以前烧熔细漆包浅,可惜热量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