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内部发霉导致浅色时污点很明显可以修吗?

楼主(2022-04-03):
因保管不善受潮导致显示器内部发霉,浅色时尤为明显,请问这种情况可以修吗?

楼主:
相当丑陋,非常明显的霉斑。

网友:
这个故障是可以处理的,霉点一般产生在液晶面板内部(与偏光板之间),拆下面板把霉点先用干净的镜头纸轻轻拭去,再用风筒吹去可见的浮尘。偏光板可用沾水的干净湿布擦拭,然后用风筒照样处理,整个过程不要用酒精,处理完后原样装回即可。装、拆面板要动作要轻,注意排线和面板的边板连接线不要扯坏,否则整个屏幕就报废了。

网友A:
显示屏上可以用酒精擦除  ,擦除后几乎不会有痕迹。
但是屏后面几张背光塑料板,用水或者酒精擦后都会有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上可以用酒精擦除  ,擦除后几乎不会有痕迹。
但是屏后面几张背光塑料板,用水或者酒精擦后都会有 ...

我这个霉点在里面,外面擦拭后很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霉点在里面,外面擦拭后很干净。

霉菌,无孔不入!

肯定是到了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霉点在里面,外面擦拭后很干净。

里面有五六层呢,前面的玻璃面板后面拆下来后 可以酒精或者水清洗剂擦都行
后面哪几层反光匀光层 都是特殊层 擦了 就留痕迹 会和没擦的地方泾渭分明的。

网友:
费事,小心一步步拆开,把液晶屏里面清洁到位,剩下的都是白色或者无色的,洗擦赶紧,倒着装回就好了,比较费事,一不小心,嗤了,

网友B:
原来楼主是群里jv啊

网友:
霉点。要拆屏清理。胆大细心就能搞好。我清过2个。第一次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是群里jv啊

哈哈,您是何方神圣。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拆外壳时用力过猛液晶爆裂,已报废。

网友:
电路板还在?

楼主:
整体送给小区扫地的了,看着都烦。

网友:
清理不是问题,关键是清理好发现多了很多竖线,要命了,干嘛费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