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滤波器

楼主(2022-04-03):
发现功放牛有点叫 想着可能电压高了 一般242V  或许线路啥的有干扰,才收拾闲置发现一块通讯电源板子, 问下大家 这段板子能否 做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A:
从哪弄出来的板子,电源滤波要参数适合才行呀。电源牛有噪音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220V试一试就知道了,如果220V都一样叫的话就是不关电压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弄出来的板子,电源滤波要参数适合才行呀。电源牛有噪音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220V试一试就知道了,如果 ...

220一样叫 咸鱼啥的买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
我是被标题带进来的

网友B:
变压器叫是铁芯松造成的,应该解决铁芯松的问题,装滤波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叫是铁芯松造成的,应该解决铁芯松的问题,装滤波器没用。

环牛来的 难道宋了,去掉外层绝缘布 加热侵漆不知道怎么样  EI牛 就好侵漆了

网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牛来的 难道宋了,去掉外层绝缘布 加热侵漆不知道怎么样  EI牛 就好侵漆了

加热浸漆不一定行吧,真空浸漆比较好,有那种可抽气的收纳袋是否可以拿来试试。

网友C:
加个隔直电路试试

网友:
就是铁芯松动响的,加滤波器没用。如果是环型变压器,浸漆都没用,绝缘漆渗不到铁芯里面。

网友:
如果浸漆不方便,可以用一两个这样的喉箍,变压器外边垫上绝缘纸,把喉箍套上,紧紧试试,也许可以奏效。

网友:
工频变压器,对高频开关电源产生的EM-RF干扰的抑制能力还是蛮强的

网友:
我是被  电 影 滤波器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这种毛病“电影滤波器”管不了,增加一些初级线圈或能管用。

网友:
我也是被标题带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隔直电路试试

无聊焊了一个  效果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弄出来的板子,电源滤波要参数适合才行呀。电源牛有噪音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220V试一试就知道了,如果 ...

焊了一个去直流的 效果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