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电视屏幕上下抖动

楼主(2022-04-04):
维修店说要换屏幕。大佬们,这种一般是电路板或者驱动板问题吧?如果是板子问题,我可以自己买个板子换。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一般人焊不了,需要压屏。

楼主:
好吧,那我不修了,卖给收废品的吧。感谢大佬

网友:
就是屏幕问题,没有压屏机修不了,修屏人家也是不保的,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直接换机。

网友:
反正已经坏了,自己拆了研究研究

网友:
液晶玻璃报废!

楼主:
已经卖废品了。拆了好几个碎屏的显示器了,拆过一个创维的电视,感觉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