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2小胆机加装老式电平表改LED指示灯

楼主(2022-04-04):
放假三天正好有时间,把原来参赛的小胆机加了一个老式的电平表,原来的白炽指示灯换成一个绿色的LED。晚上关灯开机,效果还是不错地。

网友A:
楼主下面的功放管是805(FU-5)吗,若是,是工作在A1类还是A2类,输出功率有多大

网友:
孙大圣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面的功放管是805(FU-5)吗,若是,是工作在A1类还是A2类,输出功率有多大

暂且归为A2吧。就因为手头有两只朋友送的管子,然后开始攒零件,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才做好。功率20W左右,推的是一对罗兰的音箱。因为材料所限,高压只有做到900V,虽然没有发挥出这个管子的全部优点 ,不过自己听完全够了。

楼主:
应该叫行者才更恰当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机箱是成品吗?

都是自己手工打造的。手工开个方孔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且归为A2吧。就因为手头有两只朋友送的管子,然后开始攒零件,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才做好。功率20W ...

805A2类正栅压工作,需要足够的推动功率,能做好说明楼主有相当的功力,不简单!我2000年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做好,自我感觉做这样的功放对自己提高很大。发烧轩主曾介绍听805单端甲类功放有愉悦的感觉,我做好听后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