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bitADC芯片ADS1256的测量精度

楼主(2022-04-05):
折腾了一下ADS1256(24bitADC),
基准使用ADR4525,2.5V
PGA=1;
在第1通道加载了约1V的有效电压,
只取近五次测量的算术平均,
没有采用别的提高精度的算法,
测得的电压短期内可维持在下图中十个字以内的跳动(0.01%),
短期漂移量应该可控制0.05%以内?
当然这并不能代表ADS1256的精度,
影响因素包括基准的稳定度,
被测电压的稳定度,
还有算法等等。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A:
轮胎的 2400,官方说法是 24bit no missing code,也就是说在 no missing code 层面是 24 位...

噪 ...

请问,单周期ADC转换是看数据手册的哪个参数,这个一直没有发现这种描述,是下面这个稳定时间的描述吗?
按这个时序图,感觉像是转换时间变长了,DRDY/DOUT的输出时间相当于5个转换时间。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我了不清楚。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丢码了。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确实没有丢码。
但其实是相当低级的错误。

沿用了TI官方例程中的一段,
ADS1220code = (((long)tempData[0] << 16) + ((long)tempData[1] << 8) + (long)tempData[2]) >> 10; // take 3 bytes of voltage returned and place in word
出于对TI的绝对信任,这一句没有仔细看,
后来发现夹在英文注释中多了一个>>10

这样相当于舍弃了低10位,
如果是正值的话,数值缩小了1024倍
又因为约为1000倍,使得恰好是uV与mV之间的倍率,
显示值与23S没有差,
于是就没有怀疑转换数值的正确性,
把DEBUG的精力集中在时序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一段时间读寄存器进行比对,
看是不是既设值,
如果不是就复位芯片,

    我的复位键是接电源的,不易受干扰的,芯片没有被复位。

    被干扰后,芯片异常,无法正常读取数据。上述想法无法实现。

    但我无意中发现:被干扰后,只是造成DOUT数据无法移出而已。因为DRDY始终保持低电平,程序误以为有新数据,反复输出SCK信号来读取数据,而数据是错的。

    后来,我再次回到数据手册:数据读取后,芯片立刻将DRDY置1。所以,如果不是1,说明芯片受到电磁干扰。这样,判断是否受到干扰就有了依据。

    然而,如何让DRDY恢复正常?如何让它变为1?百思不得解。用示波器测SCK脚,总是有脉冲,它是用来读取数据的,可数据无效。越看越生气。拿起摄子,干脆把SCK引脚对地短路,我真不想看这些脉冲!!
这下可好,轻轻一碰,数据输出正常了。

   我立刻明白,摄子引入了额外的脉冲,数据正常了。我想,读数异常时,何不在程序中引入SCK脉冲,使得芯片恢复。
   经过反复调试,最终完美解决,一个数据也不丢。方法如下:

  P_CS = 0;
  ads1256_w1b(CMD_RDATA); //读数据
  ads1256_delay(25); //25对应10us,须延时6.6us以上才能读取数据(详见ads1256手册的t6)
  v  = ads1256_r1b(); v <<= 8;
  v += ads1256_r1b(); v <<= 8;
  v += ads1256_r1b();
  while(!P_DRDY){ //当ads1256受到干扰,数据移出异常,须重读
     P_SCK=1; ads1256_delay(1); //输出SCK脉冲
     P_SCK=0; ads1256_delay(1);
     ads1256_w1b(CMD_RDATA); //重读数据
     ads1256_delay(25);
     v  = ads1256_r1b(); v <<= 8;
     v += ads1256_r1b(); v <<= 8;
     v += ads1256_r1b();
  }
  P_CS = 1;
  if(v&0x00800000) v |= 0xFF000000;

网友C:
看起来精度还可以 呀,做电池组测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精度还可以 呀,做电池组测量用?

没有想好,闹着玩儿的,
先当做一个毫伏台表。

网友A:
采样率多少,德姨指标 2.5Sa/S 输入噪声零点几微伏
当然不知道水分多大,记得以前玩 1232,用碱性电池做源,噪声 2、3 微伏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多少,德姨指标 2.5Sa/S 输入噪声零点几微伏

当然不知道水分多大,记得以前玩 1232,用碱性电池 ...

现在取的是10sps
噪声可达100微伏
被测电压是5V电源通过简单电阻分压得的,
您说的碱性电池做源是直接将电池作为Ux吗

试着用小米电池做源测了一下,
噪声减小为10几个微伏吧。
不过,
还是不稳定,
会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取的是10sps
噪声可达100微伏
被测电压是5V电源通过简单电阻分压得的,

飘肯定的,碱性电池温度系数可不小,所以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温度相对稳定)做测试。我当初测试 1232 应该是32样本。

手册上的数据是有效值,折算为峰峰值可认为大约是6倍(2.5uVpp),你再试试

btw. 可直接短路输入看看噪声多大

楼主:
输入直接短路的话,
测得电压也在10个微伏,
看来这个基本上是固有的了。

btw. 我还测试了一下以电池为源的差分输入,
好像要强于单端输入。
短期稳定度基本也在数个微伏范围。

楼主:
下面是测试输出截图。
其中,0、1、3、5通道短接,
7通道接1.5V电池,
其它通道浮空。
均为单次取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肯定的,碱性电池温度系数可不小,所以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温度相对稳定)做测试。我当初测试 1232 应该 ...

下面是测试输出截图。
其中,0、1、3、5通道短接,
7通道接1.5V电池,
其它通道浮空。
均为单次取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多少,德姨指标 2.5Sa/S 输入噪声零点几微伏

当然不知道水分多大,记得以前玩 1232,用碱性电池 ...

为何PGA越大,噪声反而越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直接短路的话,
测得电压也在10个微伏,
看来这个基本上是固有的了。

多少样本,我玩 1232 的时候,32 样本输入短路是 1.7uVpp,南孚电池是 3.3uVpp

短路

南孚

至少是符合手册指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测试输出截图。
其中,0、1、3、5通道短接,
7通道接1.5V电池,

连续采样若干样本测试,1256 手册没仔细看,1232 手册好像是连续采样 100 样本,我偷懒 32 样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采样若干样本测试,1256 手册没仔细看,1232 手册好像是连续采样 100 样本,我偷懒 32 样本了...

各通道连续100次采样的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单次采样结果有正有负,
我是取绝对值求和后再平均的。
代码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次采样结果有正有负,
我是取绝对值求和后再平均的。
代码如下:

这个测试不是叫你取平均值,而是统计 100 个样本的峰峰值(或者求其标准差、有效值),然后和手册对比。

要不然你之前说的大概 10uV 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次采样结果有正有负,
我是取绝对值求和后再平均的。
代码如下:

直接求平均,不要取绝对值。
遇到24bit的负数,但他表示负数的话,转32bit时,在前面的8bit补上8个1就可以了。

sigma delta ADC,读数要取平均值,否则效果不好(有效位数会少了几个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不是叫你取平均值,而是统计 100 个样本的峰峰值(或者求其标准差、有效值),然后和手册对比。
...

有没有您用过的用于统计的测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求平均,不要取绝对值。
遇到24bit的负数,但他表示负数的话,转32bit时,在前面的8bit补上8个1就 ...

如果不取绝对值的话,
正负可能相互抵消,
结果会比较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取绝对值的话,
正负可能相互抵消,
结果会比较好看。

这类ADC芯片,没有过多可以优化的。取平均值就可以了。
手册上说,非线性最大10ppm,因此,做成5位半的毫伏表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最后一位就忽略了吧,这样省事。非要提取最后一位,要想办法降低噪声,同时要做非线性改正,那就太费劲。5位半的表头,相对于4位半的,能更有效的分辨温漂等现象。
我们常用的器件,温漂大,用5位到6位数字显示比较合适,能更突出显示出主要的字数,略去无用字。如果用7位的,环境状态轻微改变,末字就漂,看那飘忽不定末位数,很烦的,也很浪费时间。

正因为末位的不确定性,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对于一般的使用,很讨厌那些统计方法,我们希望得到相对稳定的末位。比如跳动2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跳动10字,还不如把末字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ADC芯片,没有过多可以优化的。取平均值就可以了。
手册上说,非线性最大10ppm,因此,做成5位半 ...

许老师说得有道理。
其实在我们业余环境下,
所能应用到的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测量需求,
即使ADC芯片做得再好,
稳定的基准源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现在的目标也不高,
能够做一个精度不低于我23S的毫伏表就可以,
300mV档是0.05%+3d。

但我现在大致比对了一下,
好像在毫伏量级,
能够稳定的有效位数并不如23S,
比如50mV左右,
连稳定的4位都很难做到(23S可测得稳定的50.00mV,末位会变但基本稳定)。
测1.5V的电池可以做到1580.64X
是不是因为基准太高(目前是2.5V)导致的。
还有,
也不知道PGA该怎么选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许老师说得有道理。
其实在我们业余环境下,
所能应用到的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测量需求,

我曾做过LTC2400和ads1232等,适当做平均处理后,一般可以达到手册中的指标。
当时,LTC2400测试过程比较长,虽然十几年了,却还有一些印象。可以做到500万字,约1uV左右。具体值我记不清了,但我当时保留到500万字,说明末字跳动2、3个uV以内,否则当年只会保留50万字

从手册上看,ads1256的PGA选大一些,噪声小,功耗也变大。功耗大了,容易引起基准的额外温漂。
    这种ADC,要注意电容的选用。因为瓷片电容(现在常用一些新名词,如x7r,cog,npo等等),容量大的,往往介电吸收也很大,噪声电流不可忽略。
    我实测过多种电容,uF级的瓷片电容,表现很糟糕,它会引起ADC读数不稳定。

    我曾在LM317+Ro的测试中讨论到:“有容乃大”的原理,相同容量,体积小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电流噪声大,稳定性差。不管是晶体管还是电容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温补型的陶瓷电容,哪怕0.01度的温度扰动,也会有噪声电流的。

   我看到你的板子上,用了超小型的电容器。要担心那些电容器对噪声的影响。

正品的ads1256、ads1232、LTC2400等,是很贵的,一般是淘宝上买了一些便宜的,这些ADC,指标差一点,我觉得也正常。芯片制造过程中,总有一些指标差一些的,厂家不要了,却流向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您用过的用于统计的测试代码?

十几年前我用 Basic 写的,估计参考意义不大

写一个 FIFO(Move Window)数组,新的测量结果丢进去、最早的测量结果抛弃,数组长度就是样本数,然后对这个数组做统计(峰峰值、标注差、有效值)就可以了,挺简单的。我那个编译器很蹩脚(不支持 float 数组),所以用了比较蛋疼的方式去做这个 FIFO,你用普通 C 编译器要简单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的基准源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现在的目标也不高,
能够做一个精度不低于我23S的毫伏表就可以,
300mV档是0.05%+3d。

但我现在大致比对了一下,
好像在毫伏量级,
能够稳定的有效位数并不如23S,
比如50mV左右,
连稳定的4位都很难做到(23S可测得稳定的50.00mV,末位会变但基本稳定)。
测1.5V的电池可以做到1580.64X
是不是因为基准太高(目前是2.5V)导致的。
还有,
也不知道PGA该怎么选取。

ADR4525 指标足够好(0.02% 精度、1ppm 温度系数、1.25uVpp 噪声),不是你系统中的短板。

你的问题,根据我玩 1232 的经验看主要是,

1、芯片电源、基准电源和基准、输入的退耦处理你做好没有?使用什么电容?你看我的 1232 用的据大个头的薄膜电容 你看看是否相关(环境温度稳定且无振动的话,铁电介质电容也不是那么糟糕,但如果确实有问题可以考虑 NP0 介质或薄膜)

2、进一步降低速度,作为肉眼观察的表,10Sa/s 速度还快了,1232 是慢不下来,你这个可以再慢到 2.5Sa/s

3、进一步滤波处理

此外,如果你要做一个 Range 50mV 的表,没有什么理由不开片内 PGA,人家本来就是给你干这活的。PGA 取到你的应用中的最大值或你的应用对 PGA 其它指标需求的最大值,比如失调和温度系数是否有额外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的ads1256、ads1232、LTC2400等,是很贵的,一般是淘宝上买了一些便宜的,这些ADC,指标差一点,我觉得也正常。芯片制造过程中,总有一些指标差一些的,厂家不要了,却流向市场。

这些便宜货基本是翻新的,我当初发行 Voltgen 采购过几百片 LTC2400,和厂家样片对比没啥区别,除了外表...

我 4 月下旬可能会有点空,刚跑去买了点几块钱的 ADS1247 和 1255,到时候有机会测试看看,1255 我也是有样片的,可以对比。

当初也买过一批便宜的 1232,和徳姨样片对比,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做过LTC2400和ads1232等,适当做平均处理后,一般可以达到手册中的指标。
当时,LTC2400测试过程 ...

2400/1232 的噪声指标是硬指标,是不能做平均处理的,我前面贴的 1232 噪声就是没做平均处理的,直接采样连续若干样本,然后用其中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的(峰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您用过的用于统计的测试代码?

不记得贴图用的代码是哪份了,反正都差不多,供参考

Do
      ' --------------- Wait the Convert ---------------
   FontSet F0HD
   iBusystp = 0
   Do
     iBusystp = iBusystp + 1
     WaitMs 1
   Loop While IO_ADC_DAT = 1 ' the  Analog to Digtial Convert Busy Bit at ADChipset DOUT Pin

   GLcd (80,7), "Setp:"; Hex(iBusystp)
   ' --------------- Wait the Convert ---------------

   ' --------------- Read the ADC ---------------
   ' Read all Analog to Digtial Convert Byte
   iDa = ReadSPI()
   iDb = ReadSPI()
   iDc = ReadSPI()

   ' Config the Negative numbers from the Complement Code.
   'If iDa > 128 Then
      'iDraw = iDa - 128
   'Else
      'iDraw = iDa
   'End If
   iDa = iDa - 128
    ' Set the ADChipset Busy-wait Bit
   IO_ADC_CLK = 1 : WaitUs 1 : IO_ADC_CLK = 0
   ' --------------- Read the ADC ---------------

   ' --------------- Automatic theRange ---------------

   ' --------------- Automatic theRange ---------------

   ' --------------- Print the Convert Result ---------------
   'Print the Current Convert Result
   FontSet F0HD
   Format (1,5)
   fTrn = 2.5 * (65536 * iDa + 256 * iDb + iDc - 8388608) / 8388608
   'Print fTrn
   'GLcd (0,4), "Cur:"; fTrn; " VDC"
   ' --------------- Print the Convert Result ---------------
   fOut = fTrn / Gainerr - Offseterr
   FontSet F3HD
   Format(2,4)
   GLcd(0, 2), fOut

   For i = 0 To bSmthlength - 1
       bREGc(i) = bREGc(i + 1)
       bREGb(i) = bREGb(i + 1)
       bREGa(i) = bREGa(i + 1)
   Next i
   bREGc(bSmthlength) = iDc
   bREGb(bSmthlength) = iDb
   bREGa(bSmthlength) = iDa

   '排查最大最小值
   lrec = 65536 * iDa + 256 * iDb + iDc - 8388608
   lMax = lrec
   lMin = lrec
   iMax = 1
   iMin = 1
   fOut = 0
   For i = 1 To bSmthlength
       iTa = bREGa(i)
       iTb = bREGb(i)
       iTc = bREGc(i)

       lrec = 65536 * iTa + 256 * iTb + iTc - 8388608
       fTrn = 2.5 * (65536 * iTa + 256 * iTb + iTc - 8388608) / 8388608
       If lrec > lMax Then   ' 找到最大值
          lMax = lrec
          iMax = i
       End If
       If lrec < lMin Then   ' 找到最小值
          lMin = lrec
          iMin = i
       End If
       fOut = fOut + fTrn
   Next i

   fOut = fOut / bSmthlength
   fOut = fOut / Gainerr - Offseterr
   'fOut = 2.5 + fOut
   'GLcd (1,1), "SMT:"; fOut; " VDC"
   FontSet F0HD
   Format(2,6)
   GLcd (0,4), "SMT:"; fOut; " VDC"

   'FontSet F3HD
   'Format(1,6)
   'GLcd(0, 2), fOut

   FontSet F0HD
   Format(1,6)
   iTa = bREGa(iMax)
   iTb = bREGb(iMax)
   iTc = bREGc(iMax)
   fMax = 2.5 * (65536 * iTa + 256 * iTb + iTc - 8388608) / 8388608
   'GLcd (1,2), "MIN:"; fMax; " VDC"
   iTa = bREGa(iMin)
   iTb = bREGb(iMin)
   iTc = bREGc(iMin)
   fMin = 2.5 * (65536 * iTa + 256 * iTb + iTc - 8388608) / 8388608
   'GLcd (1,3), "MAX:"; fMin; " VDC"
   GLcd(0, 5), fMin; " ~ "; fMax
   fOut = 1000000 * (fMax - fMin)
   Format(3,1)
   GLcd (0, 6), "Noise:"; fOut; " uVpp"

Loop

网友:
刚才找到了LTC2400,测试了15分钟。前几分钟等待稳定。之后,读数基本稳定为0uV,概率分布为:
0 uV,90%以上
- 1uV,5%
+1uV,5%(1分钟内,难得见到一两次+-1uV)
数字由0跳变为-1uV时,偶尔会同步出现-2uV,可能是数码管驱动电流比较大,产生了额坏的干扰。
也就是说,当时的制作,零点稳定性(短路),噪声电压小于1uV
手册止的指标是,0.5ppm跳动占比60%左右,也就是说跳动+-2uV以内。当时做了平均处理,噪声略有下降。

网友:
对于这么高级的芯片ad转换,外围设计可不能马虎,费的功夫可能比编程还要多。采用低纹波三端稳压,高精度基准芯片(如果有的话),供电采用磁珠+电容的LC滤波,数字地与模拟地分离。还有人提到前面加缓冲运放,芯片下面不做覆铜处理。。。。。。。这些可能比修改程序有效。我以前用TM7705的16bitdac,根本不用多次采样取平均值,输出数值只跳动1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做过LTC2400和ads1232等,适当做平均处理后,一般可以达到手册中的指标。
当时,LTC2400测试过程 ...

这块板子我买的是半成品,
我对焊接这种贴片已经无缘了。
不过,
从对电池的测量来看,
可以达到1580.06x
我基本还是满意的,
噪声略大也就是偶尔超出5个uV,
现在比较头大的是,
测量小信号不行,
试了改变PGA还是不行,
我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手册,
改变PGA(基本代码不动),
显示也没有什么变化。

就我的理解,
输入50mV,
假如PGA选择64,
输入到ADC的电压应该是50*64=3200mV
但显示仍然是5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贴图用的代码是哪份了,反正都差不多,供参考

谢谢,收到代码。
有时间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R4525 指标足够好(0.02% 精度、1ppm 温度系数、1.25uVpp 噪声),不是你系统中的短板。

你的问题 ...

这个PGA我还有些疑惑,
我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手册,
改变PGA(基本代码不动),
显示也没有什么变化。

就我的理解,
输入50mV,
假如PGA选择64,
输入到ADC的电压应该是50*64=3200mV
但显示仍然是50mV
并没有想像中的3.2V
改变了其它PGA值,
也仍然如此。

网友:
这是C源代码

以下是当时留下的一些笔记

LTC2400六位表头设计安装调试
该电路制作之后,已连续上机测试6天,稳定性良好。于是,今天把非线性改正程序及菜单功能全部加进去,使之变成完整的表头。

1、LTC2400的电源采用5V独立供电。数据手册给的测试电路,电源与基准共用,我上机实测效果不好。共电源方案,造成自检值偏小数百个字。共电源时,滤波电容越大,自检值越大,使用0.4uF比0.3uF,会增加100字左右,但还是很难达到5000,000字。当电路对电容敏感,电路稳定性稍差。所以本电路采用78L05对LTC2400独立供电,自检值接近5000,000字。所谓“自检”指的是将表笔输入端接到LTC2400的Vref端。

2、78L05接了一个1.5k的负载,其作用是:当LTC2400输入电压过高,输入电流通过内部的输入限幅二极管倒灌进78L05,会靠成LTC2400供电电压抬升。接了1.5k负载,以防输入电压抬升过多。

3、OP07运放输出加了一个2k限流的电阻,防止对LTC2400输入过强电流、电压。

4、缓冲设计:LTC2400的Vin端输入阻抗很低,而且是非线性的,这是内部开关电容造成的。当输入信号为0V时Vin会有平均电流输出,约0.5uA至1uA,当输入为2.5Vref时,平均电流最小,当输入为等于Vref时Vin会有0.5uA至1uA平均电流流入。这种非稳恒的平均电流,在外部输入电阻上形成压降,会造成严重非线性的误差。为此,本电路采用OP07进行缓冲放大,得到低频段极低输出电阻,驱动LTC2400,消除输入非线性。OP07的输出脚,会有较大的噪声,这是LTC2400内部开关电容造成输入电流噪声,在OP07负反馈下,输入电压是保持不变的,但噪声电流流过限流电阻,形成噪声压降。
这是因为LTC2400的信号输入脚的开关信号送入OP07负输入脚,被OP07放大造成的。如果希望消除这种噪声,须再加一级滤波器隔离。
5、LTC2400的信号输入端的0.22u电容的作用:LTC2400内部开关电容,会在输入端形成脉冲电压、电流,频率很高。加入这个电容后,输入端的脉冲电压基本消失,确保内部输入电容得到快速充电,提高AD的稳定性。由于OP07在高频段,输出电阻很大,因此加入了这个0.22u滤波电容后,在全频段内,得到了低阻抗缓冲输出,缓冲器的增益几乎为1,不易受其它不确定因素影响。该电容还可以减小高频干扰。

6、与LTC2400连接的电容,使用CBB,有的使用独石,以得到稳定的容量、较低的噪声。试验过程中,曾更换为耐高温的高容量的电脑主板上用的贴片电容,噪声非常大,AD转换非常不稳定,这种电容的温漂非常巨大,决不可用于这个AD转换电路。

7、7905输出接了一个2k的电阻:op07的工作电流很小,7905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接了一个负载。如果使用79L05,估计不接上电阻也能工作。

8、调零后的自检值,应在5000,000字左右,正负误差几十字不要紧。如果小了几百字,可能是电容失效,或不能工作于高频。如果大了几百字,可能存在严重的电容噪声。由于LTC2400自身误差、电路热电势等因素影响,自检值不会正好是5000,000字。

9、菜单使用方法:
1)K1键,切换换菜单,每按一次,会在菜单0、1、2、3、4、5之间切换。
2)菜单0是默认菜单,显示已进行非线性矫正的AD转换结果。在菜单0下,按下K2键,可以分别显示三种结果:未矫正值(无小数点)、已桥正值(末位出现小数点)、已矫正且显示到第7位(倒数第二位出现小数点)
3)菜单1设置零点偏移字数;菜单2设置中点非线性误差;
4)菜单3设置满量程字数的低4位;菜单4设置满量程字数的高3位
5)菜单5,设置滤波器步长。个位和十位设置第一阶滤波器长度,百位和千位设置第二阶滤波器长度。第二阶设置为1,相当于一个一阶滤波器,第二阶设置为0,程序转为多点平均法滤波,平均个数由个位和百位设置。
如,置为310,二阶为3,一阶为10。置为10,是10点平均滑动滤波。置为11,是一阶滤波。
6)在菜单1至5中,K2是光标移动键,K3是保存键,K4是更改键。光标移动到第6位,更改正负号。第7位显示菜单号。

10、零点偏移的测量:将表笔短路得到的读数V0,并把V0保存到菜单1

11、中点非线性误差的测定:
在被测基准中,有4个分压电阻。R1、R2看作下臂电阻,R3、R4看作上臂电阻。设下臂电阻的压降为V1,上臂电阻的压降为V2,总电压为Va
如果表头线性度理想,存在关系式Va = V1+V2,如果不理想,中点非线性误差为a = (V1+V2-Va)/2
测定非线性误差a时,把表头置为无矫正模式(按下K2键)。
无矫正模式,是未调零的,所以测量Va、V1、V2时,应做零点偏移改正。设零点为读数为V0,那么就有 a = (V1+V2+V0-Va)/2。将夹子接在“0分压”与“2分压”得到V1,将夹子接在“2分压”与“4分压”得到V2,将夹子接在“0分压”与“4分压”得到Va。
由于OP07的输入电流不可忽略,所以也须改正。OP07的输入电流比较容易测得,分别测量“分压4”端子和“内阻测量端子”的电压,得到两个电压的差值,再把差值除以100,就得到了OP07的输入电流,单位是nA。若测得的输入电流是I纳安,那么所需的改正值是Vr = (1.5+1-0.5)*I = 2I,比如,测得I=3.5nA,那么Vr = 2*3.5 = 7
最后,a = (V1+V2-Va+V0+Vr)/2,然后把a值保存到菜单2即可。
如果觉得OP07输入阻抗低,可以试试OP177

12、关于最后一字的跳动
在使用软件进行滤波之前,最后一字跳得利害。跳动最大范围大约是7字左右,主要跳动范围约3至5字。因此,如果两次转换结果平均,跳动范围可减小到5字左右,主要跳动范围约2至4字。如果5次平均,最大跳动范围约3字,主要跳动范围约1至2字。8次平均,会降到1至2字。当然,“跳动范围”指的是数秒以内的跳动。10至20秒或更长时间的跳动范围,还要加1字。估计这是半导体器件的极低频噪声造成的。总的说,在一阶滤波器中,参数设置为8,短期只会观察到1至2字的跳动,即±1字的跳动。如果明显超过±1字(相对于偶然超过而言)的跳动,有可能是干扰或元件质量问题。
通过更改菜单5中的滤波参数,改变平均的次数。

13、测试注意事项
1)预热20分钟,测量期间,尽量减小空气流动或电路板移动,以免造成温度不稳定。OP07需要较长时间预热才会稳定下来。
2)夹子不能用手切换,而应使用镊子操作。5个排针及2个夹子全应等温度才行。否则会产生几个uV的热电势,影响测量精度。
3)在菜单设置了零点偏移参数,可以大大减小偏移,读取电压时,通常无需减去零点值。如果要求测量特别精确,最好将表笔短路,测出零点偏移量,然后在测量结果中减去该偏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PGA我还有些疑惑,
我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手册,
改变PGA(基本代码不动),

好像你现在用现成的模块来调试程序。

按商家给的程序,调试一下,以验证ads1256操作的时序。

所有时序测试没问题后,然后把ads1256拆下来,用转接板重新制作电路。找出引起误差或噪声的关键原因。
然后重新PCB打样制作。

用现成的板子,有个麻烦事:难以更改电路或元件,不利于优化电路。我以前做电路,一但打样后,再做优化就很困难了。

楼主:
笔记记得这么详细,
真的是非常佩服。

程序代码收到,
有空研究一下,
可能其中的滤波算法对我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现在用现成的模块来调试程序。

按商家给的程序,调试一下,以验证ads1256操作的时序。

重新打样自己制作,
可能对我有难度,
眼神不好,
焊接这些小元件基本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我买的是半成品,
我对焊接这种贴片已经无缘了。
不过,

假货宝上的现成半成品?那未必有爱好者们做得好 你参考我的 1232 自己做一个吧,我那还是十几年前,PCB 打样还很贵,不舍得打样自己手工做 PCB 的 现在打样免费了,何苦去买半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GA我还有些疑惑,
我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手册,
改变PGA(基本代码不动),

PGA 的问题太久了我也记不清楚了,但噪声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在我眼里,手册没有做假,但故意隐藏了一些关键细节。
    ADC的性能是几个bit,直截了当的说明就可以了。24bit就直接说是24bit的,20bit就说20bit的,有噪声的,不要计入bit。不同的条件下,bit数不同,做个简要的说明就可以了。
    ADS1232自称是24bit的,LTC2400也说是24bit的,ADS1256再次申明24bit,都是24bit,大家都是24bit的。
   20年前,广告里经常播放:平面直角电视,超平电视,纯平电视,现在的液晶电视又叫什么,长方形电视机?我至今还是记不清那些电视机的具体差别。我认为,产家还是过度宣传了,搞了一推不好理解的名词。比如他们突出RMS noise的价值,我们想知道跳了几个字,稳不稳,稳了就行,RMS没那么重要。
    LTC2400,即使作了平均,要达到24bit(不计符号位,按23bit计),还是有些困难的。
    ADS1256手册,倒是明确指出,24bit不丢码,23bit无噪声分辨率,宣传页不再强调RMS,而是强调无噪声输出。我不知道是否有吹牛的成份。还是要实测才知道。楼主的ads1256,噪声5uV以上,比手册的差了一些,具体原因未知。

    至于你说的翻新货,当然是很多的。我不从事这一行,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我曾在中关村看见人家翻新硬盘,店家有2个人,一个正在重新贴硬盘的标签,旁边还有几十个待贴的硬盘,并催促另一个人去发货。

    话说回来,翻新也有大量人力成本的。芯片是否值得大量翻新,那我就不得知道了。芯片制造,由于种种原因会有余货,人家就乱打型号,高价出售,这样就会有额外的利差,成本几乎是0

    90年代以及00年代,进口大量洋垃圾,而且是发达国家不要的,免费送上门。广东那边有很多村庄从事电子设备拆解活动,成为产业,中央台多次采访。时间久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高,为了照顾地方经济,地方ZF采取集中拆解,集中处理污水的方案。但还是控制不了污染问题,近年,开始限制进口洋垃圾。长达数十年的拆解,自然会有大量拆机件或翻新货。

   我们学校,2010年安装的班班通,配套的功放,内部的整流桥、滤波电解电容,每台都不太相同,但这两个元件制量都很好,是拆机件。总功率才15V/1A以内,人家给你配4A、7A的大桥,功放集成电路则用彩电的。彩电功放有自动降噪功能,声音很小时自动关闭输出,造成英语的一些发音细节不能正常播放。老外的耳朵比较开放,不管你发音如何,只要单词连续播出7个以上,他们基本上都听懂,学生不行,声音稍微糊一点就听不懂了,只好更换功放。老外听不清的单词,主要古汉语沿用的一些词,比如“知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的现成半成品?那未必有爱好者们做得好  你参考我的 1232 自己做一个吧,我那还是十几年前, ...

半成品也有一定的价值。卖家提供成套的编程模板,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调试,对于首次调试这类作品,可节约一些时间。
半成品的缺点是,许多制作细节不透明。所以,可以考虑要重新制作调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成品也有一定的价值。卖家提供成套的编程模板,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调试,对于首次调试这类作品,可节约一 ...

这种半成品如果确实无法达到(从楼主的测试数据看简直是差太远)厂家指标(且厂家指标未掺水)的话我觉得会起到反效果

看下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我眼里,手册没有做假,但故意隐藏了一些关键细节。
    ADC的性能是几个bit,直截了当的说明就可以了。 ...

轮胎的 2400,官方说法是 24bit no missing code,也就是说在 no missing code 层面是 24 位...

噪声,有 RMS 噪声、峰峰值噪声,就好像对交流电的定义有有效值、峰值一样,存在描述差异,因此这种指标存在描述差异我认为是合理的,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对精度的描述,现在也说成“不确定度”了,有一个区间且区间大小和统计方法是相关的,按你的说法人家计量机构也不干脆

我以前说过,玩 1232 是因为发行 Voltgen 的时候 2400 (便宜的菜鸡)货源不足,看到徳姨 1232 指标非常好价格又很(在假货宝上)便宜就动了心思,结果大失所望:
1、它不是单周期 ADC,输入改变到输出需要至少 4 个转换周期;2400 是单周期,对于我需要频繁切换模拟开关的场合,它非常不合适
2、它不是每周期都对输入零点和满幅(基准)做自校准,如果要做自校准需要接近 10 个周期且需要额外操作;2400 是每周期都校准输入零点和满幅,所以你前面也说它零点很好,对基准几乎都是 500000...,1232 之类就一塌糊涂得很。

从这个角度看,1232 噪声低,其实是速度更慢的结果 --- 2400 相当于它十几倍的速度

徳姨其它 ADC 是否也如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起码手册给出的数据你测试起来应该是差不多的(数据中的水分是另一回事不是这个意思),轮胎的 2400,官方手册给出的数据,噪声指标是 1.5uVrms,我实测 6~7uVpp,该数据你应该也有印象,两者是接近的(噪声的有效值和峰值差得比较大)。楼主测试结果和手册给出的数据差太远,是值得怀疑的,我测试“便宜”的 1232,和样片是没有什么区别。

*7.15uVpp,和 1.5uVrms 比较接近

其它几个(1247、1255/56、1262/82)当时没有廉价货源,所以没有去测试。不过现在看来有很多“廉价”货源的话,是可以一试的,正好我当初有过想法(托人)申请过几个样片,所以可以对比。

至于这些廉价货源是不是翻新,这个结论是业内人士做出来的,人家就是干这活的(贵屿),我作为业余爱好者,肯定是相信咯 我还托人家买过很多便宜的菜鸡货呢(不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的 2400,官方说法是 24bit no missing code,也就是说在 no missing code 层面是 24 位...

噪 ...

都是24bit的,不过,从手册上看,ads1256的性能要好一些,大约多了1到2个bit,非线性指标也略好一些。
如果以ADS1256为标准24bit,LTC2400应是22bit或23bit的。
从无噪声分辨率看,ADS1256多了2bit。从非线性看,ADS1256多了1bit

LTC2400转换速度比较快,如果取2次平均,性能与ADS1256就比较接近一些。
按手册上的描述,降低LTC2400的参考电压,可以改善非线性。

LTC2400是低功耗的。ADS1256高功耗,高速。

综合功耗等因素,LTC2400还可以的。更适合你的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的现成半成品?那未必有爱好者们做得好  你参考我的 1232 自己做一个吧,我那还是十几年前, ...

其实并没有您想像中的那么糟糕,
其实在测电池电压的时候,
噪声也就在两三个微伏的样子。
下面的截图中,
左侧是单次实时测量值,
右侧是近10次算术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贴图用的代码是哪份了,反正都差不多,供参考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
fOut = fOut / Gainerr - Offseterr
除以增益减去偏差?
我这个没有办法除以增益,
改变PGA并不改变ADC输出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并没有您想像中的那么糟糕,
其实在测电池电压的时候,
噪声也就在两三个微伏的样子。

你这个还可以的。网络上,有个玩8位半的制作,他做的ADS1256,噪声摆幅6uV以上

http://www.javashuo.com/article/p-wwfitglj-hu.html

不少玩高位表的,理论搞了一堆,实际制作时,却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关键点,往往是臆测的。比如,大量钽电容可以降低噪声,到底降了多少,没有具体描述,事实是,最后的噪声6uV以上。
wash讲的那些,是比较实的。早年,曾和他一起玩过这类ADC,他测试到的结果,与我测到的基本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可以的。网络上,有个玩8位半的制作,他做的ADS1256,噪声摆幅10uV

http://www.javashuo.co ...

刚截图了一下40mV测试的统计结果
录得30Sa    p-p:  0.6u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并没有您想像中的那么糟糕,
其实在测电池电压的时候,
噪声也就在两三个微伏的样子。

这还差不多,你之前说有 10uV 所以我问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 这个结果比官方指标差太多了。

3uVpp 左右,和我用 1232 测南孚电池结果一致,比官方数据大,可能是系统问题或鸡肫问题就再说了,起码你的结果和我的结果一致,你再测测输入噪声(输入短路)是多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
fOut = fOut / Gainerr - Offseterr
除以增益减去偏差?

Gainerr 不是 PGA 值,是鸡肫(以及 1232 自身)的增益误差(相对于 1V 标准源的误差),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参数,这里你可以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err 不是 PGA 值,是鸡肫(以及 1232 自身)的增益误差(相对于 1V 标准源的误差),是一个来自外部 ...

最新测试截图
40mV源,PGA=32,2.5Sps
50样本重复测试(录得最低pp=0.6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差不多,你之前说有 10uV 所以我问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  这个结果比官方指标差太多了。

3u ...

短路测试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err 不是 PGA 值,是鸡肫(以及 1232 自身)的增益误差(相对于 1V 标准源的误差),是一个来自外部 ...

测量40mV源,
试着改变PGA=1、2、4……64
测量结果均为40mV
这个我始终搞不懂,
按我的理解,
40mV经过设PGA=4后应该是160mV送给ADC的采样器,
ADC的结果应该是160mV才是,
事实是AD的变换结果仍是40mV,
好像这个片子是自动的,
变换成160mV的值之后,
自动再除以4后输出。
完全把用户当成傻瓜型的了,
并且看噪声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量40mV源,
试着改变PGA=1、2、4……64
测量结果均为40mV

去看看你的单片机代码,结果转换为mv时已经除以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你的单片机代码,结果转换为mv时已经除以PGA了。

我编的代码,
我还不知道吗

网友:
PGA=?速度=?

我前面 1.7uVpp 是 PGA=1 测试的(速度 10Sa/s,1232 不能更慢),如果也是,那么 1232 和 1256 还真没啥差别(噪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编的代码,
我还不知道吗

你确认所有代码都是你自己编的?

芯片返回的是24位二进制值,需要转换才得m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所有代码都是你自己编的?

芯片返回的是24位二进制值,需要转换才得mV值

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代码虽有芯片的读写时序部分不是我自己编的,
但这部分没有多少,
我基本都读懂了。
芯片返回的是24位二进制值,
需要转换才得mV值,
这个在我的主程序中,
见46楼所贴代码的第一句,
您画圈的这个公式,
当Vref=2.5V,PGA=1时,
每BIT=0.596046447753906uV,
由返回的是24位二进制值,可正常转换成mV
可问题是我可以命令芯片的PGA=2、4……64
按道理这个系数应该分别再除以2、4……64
但我只有仍维持系数不变才能得到正确的毫伏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代码虽有芯片的读写时序部分不是我自己编的,
但这部分没有多少,

我使用一个函数转换

你把芯片传回来的二进制数传到PC,看看是否大了PGA倍,如果不是,则应该是放大倍数设置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一个函数转换

我是这样想的,
PGA=1时,
我所有的代码均正常,
包括24BIT读入主程序正常,
乘一个系数(令PGA=1)时也得到正确的电压值。
而同样的代码令PGA=2或其它时,
这个系数无须变化才能得到正确的电压值。
无须看传回的二进制,
必然与PGA=1时是一样的。

正如您所分析的那样,
有一个原因可导致如此,
那就是PGA设置没有起作用。

但是控制芯片的那些代码超级简单,
是在芯片初始化时完成的。
代码如下(是商家的演示代码):
//初始化ADS1256
void ADS1256_Init(void)
{
        ADS1256WREG(ADS1256_STATUS,        0x06);               // 高位在前、校准、使用缓冲
        ADS1256WREG(ADS1256_ADCON,        ADS1256_GAIN_64);                // 设置PGA
        ADS1256WREG(ADS1256_DRATE,        ADS1256_DRATE_2_5SPS);  // 数据速率
        ADS1256WREG(ADS1256_IO,        0x00);
}
就是写内部寄存器预置PGA而已,
其它代码均与此无关了(也总共没有多少)
假如像您所说的(我也这么怀疑过),
PGA设置没有起作用,
但同时发出的指令,改变速率却表现非常正常。
没有道理第二句没有起作用,
而第三句却起作用了。

附上有关代码:您抽空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所有代码都是你自己编的?

芯片返回的是24位二进制值,需要转换才得mV值

已经找到问题之所在了,
那段初始化代码

void ADS1256_Init(void)
{
         ADS1256WREG(ADS1256_STATUS,        0x06);               // 高位在前、校准、使用缓冲
        ADS1256WREG(ADS1256_ADCON,        ADS1256_GAIN_64);                // 设置PGA
         ADS1256WREG(ADS1256_DRATE,        ADS1256_DRATE_2_5SPS);  // 数据速率
        ADS1256WREG(ADS1256_IO,        0x00);
}

由于STM32速度太快,
使得ADS1256在两个写寄存器指令之间没有来得及反应,
设置PGA指令没有起作用。
现在在写寄存器指令之间,
增加10us的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最新40mV测量截图

楼主:
测量40mV, PGA取32
2.5样本/秒,被测源:指针表的表头(X10K中值)
从测量结果来看,采用中值滤波后,
多次50样本统计,
经过简单中值滤波后,
最大噪声峰峰值为1.4uV
一般摆幅在1uV以内。
我也分不清这是被测源的波动还是采集系统波动。
反正现在LCD屏上可以稳定显示40.753(每秒2.5次刷新)
最大1个字的波动
这个稳定度大概为:0.001/40.753=0.0025%
最差也在0.005%之间,
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10样本/秒似乎结果更好

补充内容 (2022-4-17 15:30):
PGA=32    10Sps

楼主:
PGA=1
10Sps的情况比楼上稍差,
但滤波后摆动也在1uV以内。

楼主:
测试环境留存(有点儿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之所在了,
那段初始化代码

找到问题就好,很多莫明的故障是因为芯片反应时间不足造成的,所以写指令、读数据之间要作一定的延时,我以前也犯过错。

我这个初始化的指令间只延时了1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40mV, PGA取32
2.5样本/秒,被测源:指针表的表头(X10K中值)
从测量结果来看,采用中值滤波后,

地球自转速度是很稳定的,因为它质量很大,当然,地球自转速度的存在长期漂移。类似的,用电池做被测源,噪声也是很小的,因为电池比较重,不易受外界影响,同样的,电池电压存在长期漂移问题。温漂属于中长期漂移,电池的温度不会在数秒钟内突变。

sigma delta 的ADC,一般用均值滤波算法,而且算法还简单一些。此外,为何要用中值滤波,实际效果如何?

ADS1256内值的滤波器有两个均值波器。其中第二个是等权重的均值滤波器,相当于平均值滤波器。TI的ADC手册中,喜欢用另一个高大上的名词:sinc滤波器,以体现芯片的专业性。其实就是平均值滤波器,通过设置平均的个数,可以改变转换速度。

正因为ADS1256内置了平均值滤波器,所以编程时不太需要再做一个平均值滤波。现在因为效果不太理想,所以再加一次滤波。或许是电路中存在频率小于3Hz的低频噪声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样本/秒似乎结果更好

采样更多样本,然后做 FFT,看看噪声频谱 以确定是芯片还是鸡肫还是源的噪声

一般低频噪声通常在 0.1HZ~10HZ

btw. 既然如此,试试短路输入看看噪声大小是否符合手册描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环境留存(有点儿乱 )

手册中做了一些常规建议,有助于降低噪声,我顺便用百度翻译了。

  常规建议
    ADS1255和ADS1256是高分辨率的A/D转换器。要获得最佳性能,需要仔细注意其支持电路和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图25是ADS1255的基本电路。建议模拟和数字都使用一个接地层。该地点层应与旁路电容和模拟调理电路共用。但是,避免将此接地层用于有噪声的数字信号,如微处理器等组件。如果分开模拟与数字接地层,确保两个地层连接在一起,数字接地引脚(AGND和DGND)不应该有电压差。
    与任何精密电路一样,要使用良好的电源旁路技术。小容量陶瓷电容器并联一个大容量的钽电容或大容量的低压陶瓷电容器。电容器尤其是陶瓷小电容,应靠近电源引脚。数字逻辑器件尽可能运行在低电压或关闭。这有助于减少它与模拟输入的耦合。避免对数字输入端强冲击。数字管脚串联小电阻(≈100Ω)有助于控制走线阻抗。不使用RESET或SYNC/PDWN引脚时,直接连接到ADS1255/6 DVDD引脚。
    特别注意参考源和模拟输入。这是最关键的电路。电压参考输入端,接入低ESR(等效串联电阻)的旁路电容器。确保这些电容器足够大,最大限度地对参考电源滤波。由于ADS1255/6的出色性能,参考电压容易限制整体性能,如果没有仔细挑选。当使用独立电源参考源,确保它是低噪音的,低漂移的,能够驱动ADS1255/6参考输入端的。对于不适合驱动ADS1255/6的电压基准(例如,高输出阻抗的参考电源或电阻分压电源),推荐使用缓冲器,电路如图26所示。输入信号跟随参考源做比率测量,灵敏度稍低,但可以验证参考源是否纯净。
    通常情况下,输入端需要接一个简单的RC滤波器(如图25所示)。这电路抑制调制器频率附近高频噪声,参见频率响应章节。避免低等级电介质的电容器,以最大限度减小温漂和泄漏电流。保持输入走线尽可能短,将元件放在靠近输入引脚的位置。使用ADS1256时,确保对所有正在使用的通道进行滤波。前面的章节还谈到,不使用的输入端,建议浮动(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就好,很多莫明的故障是因为芯片反应时间不足造成的,所以写指令、读数据之间要作一定的延时,我 ...

谢谢,
应该说还是您的那一句话“PGA设置不成功”
让我找到了问题。
虽然我觉得PGA设置毫无反应,
但因为以前没有搞过高级些的ADC芯片,
还以为它高度智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球自转速度是很稳定的,因为它质量很大,当然,地球自转速度的存在长期漂移。类似的,用电池做被测源 ...

之所以今天没有用电池,
是因为电池的电压有些高,
我想要一个小于50mV的源,
正好我的炮灰表(用于折腾的)的表头引线是引出的
并且我也知道其电压适合我,
于是就顺手用了它。
要不还得再制作一个分压小部件。

事实上这个源的稳定度还是不错的,
它本身就是电池加电阻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球自转速度是很稳定的,因为它质量很大,当然,地球自转速度的存在长期漂移。类似的,用电池做被测源 ...

采集到的数据中,
还是有一定离散性的。
用中值滤波可以直接去掉过高及过低的数据,
只取中间的几个数据进行平均。
滤波效果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降低了将原始噪声的峰峰值降到了三分之一。
这从65楼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中做了一些常规建议,有助于降低噪声,我顺便用百度翻译了。

  常规建议

谢谢许老师费心了,
这些硬件滤波措施等我要制板的时候会参考的。

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本人要求不高,
原来只想毫伏表优于我的23S就可以了,
现在稳定度已经可以达到0.003%。
记得您说,
有个玩8位半的制作,
他做的ADS1256,
噪声摆幅6uV以上。
貌似我的好像还强一些,
加滤波后摆幅小于1-2uV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更多样本,然后做 FFT,看看噪声频谱  以确定是芯片还是鸡肫还是源的噪声

一般低频噪声通常 ...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我这个基准用的是ADR431,
噪声达3.5uV,
这样的话,不用测试了,
大概我这的指标基本到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我这个基准用的是ADR431,
噪声达3.5uV,

我还 AD586 呢

网友:
非常佩服您这线路板描绘风格,潇洒飘逸,细长整齐。我也喜欢这样描绘。这样细的线条用什么笔画的?耐腐蚀不错啊,我原来做得不行,细线做不来。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细的线条用什么笔画的?耐腐蚀不错啊,我原来做得不行,细线做不来。这里请教一下

不是画的,是印的,所以这个也是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不过是手工 PCB 轻松 10mil 线宽无压力 在电脑上设计好 PCB 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热转印纸上,然后用热转印机(我买不起用的烫斗)转印到覆铜板上再腐蚀即可。

工厂 PCB 通常是激光打印机打印到菲林上,再用曝光机曝光到覆铜板上,不过覆铜板需要贴一层感光膜,这个膜也能自己买自己贴,手工 PCB 也可以完全像工厂那样用菲林来做,但菲林适合大量生产,我们一次做一块的话热转印比较便宜省事。

工厂的阻焊层(绿油)通常只有光固化的,所以如果是用菲林连这一步也能自己做,但我们用热转印所以就没有阻焊层了

btw. 现在 JLC 之类样板工厂省掉菲林工艺,直接激光打印机打印到覆铜板...

楼主:
查了一下AD586是4uV
看起来,
还是需要硕大的电容作为后盾啊,
可惜我现在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画的,是印的,所以这个也是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不过是手工 PCB  轻松 10mil 线 ...

这个工艺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改天可以试一试,
这个热转印纸普通激光打印机可用吗?
不知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
前两天,利用百度翻译,把ads1256全文翻译了。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利用百度翻译,把ads1256全文翻译了。附上。

收到谢谢。
许老师的精神真的是令人感佩。
实在是太太太认真了,
相比之下,
我就太懒了,
资料并不是看不懂(英文也没有关系),
但是懒得去看。
有时候是遇到问题了,
被逼到一定的份儿上,
才去研究那些东西。

这有几份中文的东西,
供您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改天可以试一试,

是用普通激打,原来蹭学校的 HP 5L,后来没得蹭了舍不得用我的兄弟激打(新),所以买了一台二手的惠普专门干这活

这是十几年前打样还很贵的年代无奈的选择,现在 JLC 每月 2 次免费打样,你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普通激打,原来蹭学校的 HP 5L,后来没得蹭了舍不得用我的兄弟激打(新),所以买了一台二手的惠普专 ...

我还有三十多年前珍藏的几块覆铜板,
有机会把它消耗掉

网友:
真是赔付,年轻的时候试过用三氯化铁腐蚀覆铜板,然后用0.8-1.1mm慢慢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利用百度翻译,把ads1256全文翻译了。附上。

劳模,做事认真有始有终。

楼主:
您说得很对,
业余有时会比商家做得更好,
商家不愿意投入真材实料就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利用百度翻译,把ads1256全文翻译了。附上。

请教一下许老师,
这个输入缓冲除了增加输入阻抗,
还起什么作用。
看手册关闭后输入电阻急剧减小,
什么情况下需要将其关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许老师,
这个输入缓冲除了增加输入阻抗,
还起什么作用。

做毫做表,缓冲器是必须的。
因为,PGA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
   内部如何实现PGA功能,我不太清楚,手册中没有详细说明。分立元件,一般用精密电阻实现,集成电路内部做不了精密电阻,一般采用开关电容来实现电压变换或电阻变换,估计ads1256也是这么做的。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开关电容进行电压变换时,不同的变换比、不同的电压,吸收的电流不同,而且线性不良,阻抗也很低。因此,输入端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缓冲器来解决开关电容引起的问题。当前级的输出阻抗足够低,就不“怕”开关电容的非线性电流和低阻抗。

  ADS1256内部的缓冲器是有缺限的。他不是轨对轨输入,输入端工作在0~3V,因此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缓冲器,使得输入端达到0~5V。

网友:
ads1256在低频、高阻抗或直流应用,相对于LTC2400来说,看不见很明显的优势。
ads1256的功耗很大,引脚也很多,还需要外置晶振等问题。
功耗大,就容易引来漂移问题。所以手册中还建议经常做自较准,以减小零漂。LTC2400没有明显的零漂,十几年前,我做零点校准后,这次开机,再次归零。当时在夏天做的,现在是春天,温度大约10度。
缓冲器输入范围也偏小了。所以,有可能的话,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缓冲器。自制缓冲器,是否会降低性能,也值得考虑。因为ads1256内部有个多路选择开关,这种开关是有内阻的。如果开关内阻对电路有影响,可以考多路并联起来使用。

ads1256的优点也很明显,速度快。

LTC2400的噪声是8个字,速度是6次/秒,3次平均后,降到4字,还度则为2次/秒
ads1256的噪声是2个字,速度是2.5次/秒
因此,ads1256的噪声指标更好。

LTC2400的非线性指标,以我的实测看,没有太大问题。做二次校正后,我的那个LTC2400,非线性是小于1ppm的。前几天,我做测试,实际上止不图中的那几个数据,我测了30几个数据,全程3uV的误差,而且那些误差是我的PWM引起的,而LTC2400的误差是小于3uV的,这次没能测出来。我当年是用4个色环电阻做非线比对的,我的LTC2400的非线性特点接近于抛物线。ads1256,从手测上看,非线性误差的规律略差一些,可能要多点校准。

ads1259比较像mV表芯片
ads1256适合数据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毫做表,缓冲器是必须的。
因为,PGA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
   内部如何实现PGA功能,我不太清楚, ...

也就是说,
缓冲器是一个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部件,
主要作用就是以低输出阻抗匹配后级的PGA,
对外呈现高阻抗,
可以理解为一个阻抗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