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适合DIY的功放机推荐一下

楼主(2022-04-05):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适合DIY的功放机推荐一下,最大400瓦每声道

网友:
一般分离元件,电压+-40V以上的功放,都基本满足你的要求,这个专业演出用音箱,除声压高一些,失真度比较大,不建议家用

网友A:
家用这么大的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这么大的罕见

带这个音箱用的,有不想用专业的

网友B:
先不说400W功放,这种音箱不适合家用吧

网友:
这么大的音箱隔壁老王敲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这个音箱用的,有不想用专业的

专业箱子灵敏度高如果家庭环境几十瓦的机器也开不大,但要高阻尼的功放才有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400W功放,这种音箱不适合家用吧

家用可以,进口同轴的,二手比一般家用都高

网友C:
这么大功率还能是同轴喇叭?不相信

网友:
去买现行的功放吧,什么JVC 天龙,先锋,BOM的,自己做要几级的三极管放大?就算有电路板买,找对管也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要么有别野,要么真是个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还能是同轴喇叭?不相信

10寸,15寸同轴很正常啊,2种我都有,家里是放的10寸同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寸,15寸同轴很正常啊,2种我都有,家里是放的10寸同轴

这是把高低音简单罗列在一起,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同轴喇叭

网友:
400W功放,拆墙用呀?。。。 家庭式用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