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挑碟

楼主(2022-04-05):
索尼cdp-338esd.光头151a非常挑碟。都是品相好的正版cd有些读得很快,有些总曲能识别但播放有卡顿。少许干脆不能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纯蒸馏水清洁激光头 镜头  别用酒精 酒精会溶解镀膜 导致镜头出现光斑报废
另外机芯的伺服电机部分有没有问题 例如运动不畅 滴一点缝纫机油试一下
亚盘器的磁性减弱问题也会导致 飞盘无法正常读取

网友:
可能是光头老化,先清洁看看一下

网友:
调高激光电压应付一阵子,相当于饮鸩止渴!不行了就换。

网友:
再看看是不是光盘打滑.

我有台CD机,有些厚点的碟很好,薄的挑碟厉害,中间加胶布解决.

网友:
应该是光头老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播的几张碟发现透光率高的容易卡顿。透光低的容易读。
ps原装好碟不是年久脱镀层掉银透光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光率高的就是反射率低,铝镀层太薄,属于劣质盘。

你理解错了我都是很好的正版深飞、中唱、太平洋、港台版(本人已收藏千张碟了)老碟。你拿这些正版碟对着光去看每张都能看见对面一些的。我指透光是相对而言的。我这些碟在另二台cd机上播放是很爽的。

网友B:
清洗光头,不行就试着调大光头电流再不行就换光头。

网友C:
我有一台机,是托盘被按下沉了一点,我在盘下面垫了一薄片。就好了。拔一点试一下。其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光头,不行就试着调大光头电流再不行就换光头。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机,是托盘被按下沉了一点,我在盘下面垫了一薄片。就好了。拔一点试一下。其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故障 ...

谢谢改天我试试。

网友B:
调时要试着调。也可能清洗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时要试着调。也可能清洗了就好了

谢谢!。。

网友:
供参考:我的228ESD,也是151光头,读某类刻录CD时故障相同,观察该类CD透明度高,读黑背板的刻录CD和正版CD完全正常,不知是透明度高的问题还是CD碟片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