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装遥控车电池

楼主(2022-04-05):
请教各位前辈关于遥控车电池改装的问题,我在京东上买了一个遥控车 item.jd.com/1179294.html, 因为电池不耐用,我想改一下。我在网上搜了一些改装教程,有些教程讲的是用手机锂电池,有些是16850,但是对于小白来说无法下手。我想找一些使用微型直流电机相关的DIY教程,结果也没找到,相关的书籍也没找到。买了两本电子基础书籍<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从零起步学电子>,上面也没我想要的。我还想以后能围绕直流电机做些玩具什么的,我应该补哪些基础呢,或者介绍些书籍也可以,非常感谢。从小就喜欢电子方面的,几十年却没入门。

网友A:
没改装的必要,能多电厂家早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装的必要,能多电厂家早就做了

原装电池几分钟就没电了,淘宝上买了一个,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我就是想用其它容量大的电池来代替一下。

网友A:
看介绍应该是镍电池,可能是你不了解特性产生了惰性。这类电池应该是充满用光。随用随充会导致容量下降。

可以考虑用锂电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应该是镍电池,可能是你不了解特性产生了惰性。这类电池应该是充满用光。随用随充会导致容量下降。   ...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会自己改,电池是4.8V的,我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学一些基础,方便以后做些小实验什么的,买的基础书籍我看了一些,但是没法串起来达到我的目标。

网友B:
4.8V的应该是4节镍氢甚至镍镉电池串联的,可以用同样大小的(比如5号电池14500)锂电并联使用,就可以有更长的续航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会自己改,电池是4.8V的,我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学一些基础,方便以后做些小实验什么的 ...

建议你先学最基本的物理知识(电方面的)不然会感觉越学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应该是4节镍氢甚至镍镉电池串联的,可以用同样大小的(比如5号电池14500)锂电并联使用,就可以有更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学最基本的物理知识(电方面的)不然会感觉越学越难。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再去学基础,这样有个直观的反馈,也有目标。

网友:
看了商品介绍,电池仓空间不大,改造需破壳
但,这个4s电池电压不太好弄啊,单节锂电太低,2s高太多,再加个DC-DC?还得弄充电,除非为了折腾...
要是空间够的话,弄个6V小铅酸,串俩大电流的二极管,续航能力应该上升一大截
再一个方案,如果电机功率小的话,弄一个软包电池+充电宝电路,直接塞里面,充放电保护都解决了,要注意的是需要选没有休眠功能的板子,或者去掉小电流保护。
仅供参考。

网友C:
用应急筒灯的18560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应急筒灯的18560电池就可以了

感谢,我回头整个18650试试。

网友D:
几十块钱买个小米充电宝改一个 续航老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钱买个小米充电宝改一个 续航老牛了

感谢指点。

网友(2022-05-28):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几分钟就没电了,淘宝上买了一个,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我就是想用其它容量大的电池来代替一下。

那要看能放下否

网友:
放进去容量大不影响车的性能为首选